助听器电路基本调好了

楼主(2018-02-14):
前阵子用面包板搭助听器遇到问题后引发了坛友们的热烈讨论,参考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后决定基于MAX9814+TDA1308+图示均衡器+单节锂电池重做助听器。之所以用单节锂电池是因为单节锂电池的充电IC和充电器很容易找到,不用再花精力。MAX9814和TDA1308手里都有现成的模块,重点是图示均衡器。最开始想找一款现成的均衡器IC,研究了能查到的IC资料后发现这些IC的电压都比较高,不适合用单节锂电池供电,于是决定自己做。最开始想用晶体管搭建,研究后发现用晶体管方案的均衡器动态范围太少,也太不适合单节锂电池供电,所以把目标转向了运放方案。经过一些筛选和斟酌后选择了TI的4运放TL974.
方案确定后先做均衡器部分的仿真,因为是图示均衡器和TL974对我来说都没有太多经验,所以先用熟悉的LM324/LM358在Multisim里仿真。仿真结果和预想的一样,但把LM358换成TL972(Multisim里只能找到TL972,为双运放性能和TL974相同)后各种出错,查了几天也没查出原因。后来跟TI的工程师沟通了一下,说可能是仿真工具本身的问题,建议用TI自已的仿真工具TINA-TI并给了单运放TL971的仿真模型。仿真结果和预期非常接近,没有莫名其妙的出错,只是仿真速度比较慢,看来Multisim貌似有点坑。下图是一个声道的仿真图。

因为运放在单电源状态下工作,为了使运放能正常工作用了一只运放产生1/2VCC做为偏置电压(实际制做时是用LM358产生的偏置电压),考虑到两只耳朵的听力可能不同,左右声道各用了一个7段图示均衡器。

均衡器电路确定后考虑整体电路了。因为元件稍有点多加上赶时间电路图画得有点乱,这里不贴了。电路的大体思路是MAX9814(含麦克风)输出经电位器分压后分别连接左右声道的均衡器,均衡器输出接TDA1308左右声道。

然后画PCB,快过年了板厂和快递不是放假就是加假,为了能在过年把电路调好带回家让老妈试用一下,采用单面板加DIP元件自己热转印腐蚀。因为是单面板,所以地线布的不是太讲究,好在可以用粗飞线解决。下图是腐蚀好了打完孔的PCB,腐蚀得不算太好,凑合用吧。

然后是焊件、调试,下图是调好以后的板子。

调试的过程中被耳机插座坑了两次,先是选错插座插头插不进去,后是搞错了国标插头和非国标插头的线序导至有杂音。
经历了种种困难终于在昨晚把电路调好了,根据老板的听力曲线调整好各频段的增益后给老妈试用了一下,效果良好,说话和看电视都听得清楚。
在这个助听器设计和制作过程中得到了坛友们的大力帮助,这里表示衷心感谢。制做过程中的所有资料如果坛友们不嫌弃本人都可以分享出来,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助听器要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吧。

其实这里有个误区;助听器它没有人脑那个高级自动筛选有用声音的特殊功能,即使助听器灵敏度稍高,

戴者都会极反感,如果再加高增益,把远方杂音和风/衣物对话筒的括弄声都放到与主有用音源同样大声,

那任何人都无法忍受,我见过多人到商店购买助听器,由于不懂得极小心极慢地调音量导致愤怒掷机而去

网友(2020-05-27):
如果是给老人使用,最好检查下老人听域,再做针对性补偿,不是简单的拾音放大(可能有耳机声响很大,老人依然听不清楚的情况)。不恰当的助听设备使用,可能令老人听力进一步受损。

网友B(2020-11-27):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好,我想楼主可能己经放下烙铁离开论坛了,就18楼他所言的,我想请教一下,他说RC后级容易影响,哪如 ...

当然可以,找个微功耗IC.助听器原也大部都用微功耗IC的

网友(2018-02-14):
有工具就很方便

免费的耳朵测听软件

HI-RES耳朵测听耳朵频响测试软件  Free HI-RES Hearing Test Audiometry Audiogram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90669-1-1.html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焊完元件之前的那个PCB图一直不能显示在正确的位置,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A:
我想助听器要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我正好也想做一个,能把资料给我一份吗?另外啸叫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发你邮箱了。开始我也被啸叫问题困扰,后来经坛友指点用密封性好的耳机夹+抗啸叫抗干扰麦克风较好的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助听器要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吧。

Max9814有AGC电路。

网友:
楼主的孝心可敬!!!

不过助听器这东西还是用专业的吧  小巧便于携带

网友:
这也大了点,调试复杂。

网友E:
助听器其实不用均衡电路,反而需要个滤波电路,只把人说话的声音300-3000赫兹做个带通滤波器,只放大人声就可以了。你这个电路是个高级电路,适合发烧友耳聋的朋友,这一般市场没有卖的,高级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助听器其实不用均衡电路,反而需要个滤波电路,只把人说话的声音300-3000赫兹做个带通滤波器,只放大人声就 ...

算是大材小用的另类应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是大材小用的另类应用吧。

祝贺祝贺祝贺

网友:
这是发烧级的助听器了。

网友F:
楼主能把资料给我一份吗,谢谢了 。2374205315@qq.com

楼主:
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把资料给我一份吗,谢谢了 。

可以,我把相关资料整理一下打包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助听器其实不用均衡电路,反而需要个滤波电路,只把人说话的声音300-3000赫兹做个带通滤波器,只放大人声就 ...

其实且我对助听器完全是个门外汉,之所以这么做有如下几点原因:
1. 看了好大夫在线关于各种常见耳病的听边曲线,觉得用均衡器做能覆盖尽可能多的情况
常见耳病听力曲线图:https://wenku.baidu.com/view/b8b79648cc17552707220890.html

2. 朋友的建议
3. 不想基于太专业的技术,而是尽量基于通用的技术,在设计制做的过程中把常用的电子知识融会贯通。
4. 当然是个人的兴趣了

你说的带通滤波器方案我也考虑过,有些地方比较纠结:
1. RC无源带通滤波器的截频率受后级电路影响比较大,想准确就得做成有源的,也是得用运放。
2. 一阶RC滤波器的过渡带太大了,二阶的也很大,从老人的听力曲线看补偿效果不好,怕误伤到耳朵。
3. LC滤波器的过渡带小一些,这个有空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2018-04-21):
引用 楼主:
可以,我把相关资料整理一下打包发给你。

你好,能发我一份吗,邮箱593575714@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助听器其实不用均衡电路,反而需要个滤波电路,只把人说话的声音300-3000赫兹做个带通滤波器,只放大人声就 ...

市售助听器也就如你说的采用电话频宽规定制式,其实可把电路设置成平时用/听音乐两档为好.

如之前人民大会堂的话筒--SQ3-3就具有语言/音乐的两档选择开关.

现国际上一些音响品牌的专业话筒盒里也包括 ;远/近场人声话筒和数只乐器专用话筒.

这对于听者去除噪音所造成的听力疲倦,极为有益,长久佩带就越显成效

网友:
能放百度盘下载吗,或发我一份。

网友(2020-05-26):
刚看到楼主帖子,感觉十分实用,只不过时间比较长了,不知道楼主还能不能看到,如果看到,方便的话,也求一份详细资料,不胜感谢!kxwlty@126.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且我对助听器完全是个门外汉,之所以这么做有如下几点原因:
1. 看了好大夫在线关于各种常见耳病 ...

对于10/20贴的意见,最好,不是基于百度某个医生,或基于自己的喜好.

为什么?因为助听器使用者或许只差0.5倍听力,或许差8000倍听力,频谱曲线也不等于百度上医生测的某

个病人的测量结果.

所以助听器调整,一定是通过使用者本人的一段时期使用,而作调整,而不是烙铁放下,就完事.

如七段均衡,频带用了普通常用均衡,是否合适,我个人不同意这个频宽,但我不好评论,只能问使用者

网友G:
DU26 DSP音频IC 调音芯片 调音Ic
楼主可以考虑用这类的数字芯片做均衡曲线调整
体积会小很多
还有防啸叫,混音等很多功能

网友(2020-11-27):
引用 网友B:
对于10/20贴的意见,最好,不是基于百度某个医生,或基于自己的喜好.

为什么?因为助听器使用者或许只差0 ...

我看过别人发的图,可以参考医院的几个频段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DU26 DSP音频IC 调音芯片 调音Ic
楼主可以考虑用这类的数字芯片做均衡曲线调整
体积会小很多

似乎看起来不错,不过制作者要求高啊,我还考虑用单片机配合其它芯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10/20贴的意见,最好,不是基于百度某个医生,或基于自己的喜好.

为什么?因为助听器使用者或许只差0 ...

大佬你好,我想楼主可能己经放下烙铁离开论坛了,就18楼他所言的,我想请教一下,他说RC后级容易影响,哪如果在调音电路输入和输出上用2个运放隔离并做适量放大,这样会不会解决他所说的RC后级影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找个微功耗IC.助听器原也大部都用微功耗IC的

感谢版主,我参考这个做一下,上万的哪种DSP微型助听器买不起,也不懂DSP,
我大概忙乎了2个月了,器件材料买了300多了,含邮费,板子也做了3次了,还是没有满意,就是给家人做一个像上万元可以调音调的助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