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电流50ua以上,二极管可视为导通的计算

楼主(2018-02-14):
二极管是否已经导通,对我们判断检波效率、乃至整个矿机的效率是很重要的。可是怎样判断呢?总不能把能否带动喇叭当作标准吧。怎么办?我这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看看电流表读数是否超过了50ua。现在分析一下,如果不对的话,请版主删帖。

第一,如果二极管的音频电阻不足500Ω,那么它同串联在一起的阻抗达5kΩ以上的耳机相比,消耗功率不到10%,它的不利影响可以说很小,此时,我觉得就可以视为它已经导通。

第二、音频电阻,实际上就是二极管的交流电阻(网上都这么叫“交流电阻”,经请教前辈,这么叫似乎不合适,叫它“动态电阻”比较恰当:在某一静态工作点上,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变化量和流过它的电流变化量之比。这个数值同平时说的Rd不是一回事,Rd是电压为零的动态电阻)。
动态电阻rd的计算公式:rd=26mv/Id。
Id是某一个静态工作点直流电流,就是二极管后面串联的直流电流表读数,26mv是常温下的电压当量,它是二极管制造商造成的,我们不去管。

第三、各个电流数值下的音频电阻计算结果:

楼主:
这是计算结果

楼主:
第四、结论:当二极管检波静态电流=50ua时,那么rd=520Ω,它相对于耳机阻抗好几个k来讲,只占1/10左右,可以忽略,此时二极管可以视为导通状态。

注意:1、交流电阻同直流电阻不是一个值。直流电阻对矿机来讲意义不很大。2、产生同样的静态电流数值,不同的二极管需要不同的电压。
参考文章:如何区别二极管的直流电阻和动态电阻(网上搜)

楼主:
给大家提供一点参考资料。看不清的话,可以下载后再看。

网友A:
给几种二极管加上50uA电流,再测下二极管压降,再算下内阻,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几种二极管加上50uA电流,再测下二极管压降,再算下内阻,验证下

这样测的话,是直流电压。

网友:
叫动态电阻比较合理,交流电阻是指阻抗

楼主: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这么考虑。新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这么考虑。新年好!

新年好

网友B(2018-03-18):
很好的分析思路

楼主最好上个接线图,有二极管在回路里,是什么表测出是AC?二极管后的表不会是AC吧?

最近测不一些二极管不同电流有些很神奇(都用是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分析思路

楼主最好上个接线图,有二极管在回路里,是什么表测出是AC?二极管后的表不会是AC吧?

都是直流电流表。此公式中的静态电流,是直流电流。
图一,通过直流电流表的,有直流部分和交流部分。当然,直流电流表不能够测量交流电流,因此它的读数只是直流电流。
图二,这个测量直流电流的模式更合理一些。但是,读数同上面的一样(比图一的读数略大一些,因为耳机有的直流电阻所致。)
要测量交流电流,应该用交流电流表吧。在这个计算中,用不到交流电流读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直流电流表。此公式中的静态电流,是直流电流。
图一,通过直流电流表的,有直流部分和 ...

看你6楼回答我理解错了抱歉,当你的是测交流

谢谢!

这二天也在学者试矿机,我上只有3AG1,低阻耳机,还得找可变电容,感觉检波后有DC和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6楼回答我理解错了抱歉,当你的是测交流

祝你玩得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