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师傅修过这个灯

楼主(2018-02-14):
输出有50来v  风扇不转电压不稳 抖动   灯不亮  怎么拢  先谢谢啦

网友:
16支LED应该是串联的,50V电压也差不多,用3V电源逐一检查LED是否良好,是否有开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怀孕了,换了再说吧

56v稳定   只有风扇12v不稳  灯泡不亮

网友B:
应该是有一个LED断了,找到它,先短路它,应该就能亮了。

网友:
头部中间位置 有个热敏开关,超温自动给灯头断电。
这种灯就这个开关坏的最快。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一个LED断了,找到它,先短路它,应该就能亮了。

刚用12v试啦 一组不亮  可能是风扇电路出问题   温度高了引起 烧坏了一组

网友:
风扇电压不稳,和电容也有关系,容量降低滤波效果差电压上不来

网友:
有50多伏等应该会亮一点的,先确定16个led中有没有开路的!电源板估计是恒流驱动的,保护了电压会跳比较正常的

网友:
拆开了,应该先把四组LED灯珠是串联还是并联搞清楚,然后用维修电源点亮试试灯珠有没有问题,最后再修驱动

网友:
可能 坏了一个二个。。

网友:
LED等大部分对收音机影响很大,我不太喜欢,还是怀念白炽灯

网友(2018-03-17):
这种灯一般都是LED坏,恒流源很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