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一张图手抄的靠谱吗?

楼主(2018-02-14):
利用中周改制天线线圈
用TTF-3型中周改制而成,具体制作方法:在TTF-3型中周骨架磁芯上,用直径0.08QQ型漆包线进行绕制。
具体绕制数据,1-2端5匝,5-3端绕127匝,在7匝处抽头尾4端,配用2/270P双联。
安装时接线尽量短/粗。
另外从5端窜接一只0.047uf电容再接上1-2米拖线作为机外天线,统调时只要旋动磁帽,使低端电台最响为止(用于高传真收音机中效果不错)。

网友A:
这个是调谐高放级用的吧?

网友:
这个完全可行,天线电容用100-680P即可。

网友B:
靠谱。以前有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调谐高放级用的吧?

这个替代磁棒/线圈部分,收音机做的体积更小,灵敏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谱。以前有这么设计的

这个天线线圈应该可以做直流/交流胆的接收单元。

楼主:
是72年在一篇报纸一角上看到的,原文抄下,应该是3-4端7匝处抽头。
有空时给电子管收音机加上实验一下,如果可能的话,省去了磁棒/线圈安装的麻烦,方向的调整...........

网友C:
安照这个图装的机器能工作,可以调谐,不过这不是标准的画法和作法。标准的画法和作法还应注意两点。①绕线的画法要注意同名端,要注意热端和冷端。线圈的起端要画在上部,终端要画在下部,②要在谐振线圈的抽头处接天线,如果是7匝,则抽头处离地要7匝。也就是说起端接可变的定片,终端接可变的动片,在离地7匝处抽头接电容和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照这个图装的机器能工作,可以调谐,不过这不是标准的画法和作法。标准的画法和作法还应注意两点。①绕线 ...

这个图只是原图文字照搬来的,不是我发明的/文字.........等,40年前物资缺乏,磁棒及零件在偏远地区,不要说买到就是实物图也少见。说个笑话,就是报纸4分/份都要传看很多人,报纸都是订阅的与大城市有零售卖报的不同,抄写只能满足一下,以后有条件再.........这个图不是专业刊物/报上的。都没有做过实验,可以调谐?

网友C:
先生好!我国以前出的收音机书中,大凡是中波谐振线圈,次级一般是7匝或8匝,大凡是短波谐振线圈,次级一般是2匝左右。但现在很多机器中波的次级有绕到20匝以上的,短波的机器次级也有绕到5匝以上的。本论坛也有人说短波的次级要是绕到5匝灵敏度会大增。老式的机子主要是考虑到调谐线圈的Q值,现在的机子主要考虑到次级线圈的输出电压,即机器的接收灵敏度。对于旧的波段开关,触点氧化,接触电阻变大,我想增加一定数量的次级匝数也许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祝新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生好!我国以前出的收音机书中,大凡是中波谐振线圈,次级一般是7匝或8匝,大凡是短波谐振线圈,次级一 ...

先生不敢当,喜欢收音机时间早一些,没有深入去玩,现在退休了重抄旧业混时间吧

网友:
这个好,体积小了。但是要拖一根天线不太方便

网友D:
这种结构并不稀奇,汽车收音机调谐线圈就是这个,现在做多波段短波高端也能用这个,但是磁棒的效能和特性是不能被替代的,尤其是干扰严重的今天,这个我已经多次论证过,依我说论证一下即可,就不用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结构并不稀奇,汽车收音机调谐线圈就是这个,现在做多波段短波高端也能用这个,但是磁棒的效能和特性是 ...

哦,车机我有拆一个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车机我有拆一个看一下。

现在的车机有没有不确定了,过去那种放卡带的车机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车机有没有不确定了,过去那种放卡带的车机是这么设计的。

我拆的基本都是放卡带的。

网友:
没有磁棒的老机都是这种,如今用来干扰太大,基本上没法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