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5.1声道胆放一体机

楼主(2018-02-14):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首先给矿坛的朋友们拜个早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前后折腾了近两个月,紧赶慢赶,总算是在规定的期限之前完成了电路的构思、设计、组装和调试,听音效果尚可,外观颜值太低,边框等修饰是来不及了,就这样发上来吧,让大家见笑了。

初步有组装5.1声道胆放一体机的想法是在2017年的上半年,从坛友那里收了几台报废的大型示波器的机芯,拆解之后对那铝镁合金的底盘和电源牛真是爱不释手,同时又有点鸡肋的感觉,56厘米乘以30厘米的底盘,即使是做推挽机器也显得大了,500W的电牛也是大牛拉小车,纠结之下,自己给自己找了个“麻烦”,做台六声道的吧。

验证图片

电路图纸及实测工作点电压  输出功率:中置、重低音及后置双声道:每声道三至四瓦;  前置双声道:每声道十瓦。

电源变压器实测数据

6P1单端中置声道输出变压器,从五六只电子管收音机拆机变压器里选了一只初级电感量较大的,初级电感量9.6H,上海无线电二厂产。

后置6N7P正栅压单端双声道5K输出牛,生产厂家就不说了,也就是唱响级别的。6N7P正栅压单端电路在矿坛以前的帖子里尚未看到有实际制作的,这次也算是个验证,每声道三至四瓦的输出功率,音质与6P1单端差不多。

前置6P1推挽双声道用了一对还算可以的输出牛,常玩电子管的朋友看一眼就知道生产厂家。重低音通道是用电源变压器代用的,该电源变压器原来用于老式的加油机,功率50瓦,一次电压380V,电感量19H,二次绕组电压15V,接4欧喇叭,折合到初级的阻抗约为2.7K,配合低内阻的6P13P单端对120赫兹以下的重低音信号进行放大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调试完毕后的实际听音效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低音控制力不错,唯一缺陷是输出功率不够大,低音震撼效果欠佳。

推动及倒相牛,选用的是JF12晶体管放大器上拆的耦合合金牛,P-B:G1-G2=3:1,初级电感量50H左右。

清理干净后的铝镁合金底盘。备料的时候走了点弯路,管座全部拆掉了。其实有不少管座可以保留直接用。

摆位。为了节就原底盘上的窟窿,这一步工作费了不少的心思。

电子管就位。总共用了14只管子。

主要部件就位

连接灯丝。采用就近接地的方式,所以没有再布设地线。

焊接完毕后调试。每次调试两个声道,其它声道接假负载电阻。

顶视图

底视图

正视图

背视图

整机静音功耗。

这台六声道胆放总算可以告一段落了,下一步准备再装饰一下,底盘前脸和两端加上木边,摆到桌面上不至于太难看。

最后再次给大家拜个早年。

矿坛  彗星   二零一七年腊月二十九日

补充内容 (2018-2-15 13:09):
应 lq19512003超版的要求做一点补充:手头只有一块数字万用表,整体测试只测量了各工作点的电压,已经标注在电路图上了,各声道的输出功率也只能根据具体电路进行估算,中置、重低音及后置双声道:每声道三至四瓦。

补充内容 (2018-2-15 13:16):
效果描述:因为没有实测数据,只好用白话说了,关闭音量电位器,各声道的噪声很小,耳朵距离音箱20厘米才可听到“沙沙”的热噪声和轻微的交流声,用电脑AC-3声卡做信号源,播放《大兵瑞恩》大片,环绕效果很好。

网友:
杀个发,这工程够复杂了,佩服楼主的毅力。一片顶五片。

网友:
这库存去的夠切底。

网友:
  年前岁尾的大做,工程浩大,向楼主学习了,管子星罗棋布,布线圆润不乱。。。。。借助此平台祝矿坛各位版主和各位坛友戊戌狗年旺旺旺,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拜年了!!!!!!!!!!!

网友:
工程浩大,给力的制作!

网友:
蔚为壮观啊,这典型的美国布线!新年新气象,新年听新机!祝福矿石坛友2018事事顺心、身体健康。

网友:
这么大的工程楼主能信手拈来,不但显示了深厚的功力,而且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顺祝坛友们狗年旺旺

网友:
工程不小,楼主辛苦了。

网友A:
这工程量不是一般的大,彗星老师问下这种情况噪音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程量不是一般的大,彗星老师问下这种情况噪音问题怎么解决?

调试完毕后,实际听音噪音很小,归结一下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吧,一是电源变压器二次绕组的功率分配要尽量合理;二是滤波电路要给力,针对单端和推挽要有适合的滤波方式;三是抬高灯丝直流电位,压制因为灯丝产生的交流声和热噪声;四是整体金属底盘就近接地的方式,避免了不合理的回流;五是电牛与输出牛的合理摆位,尽量避免牛之间的相互掐架;六是各声道之间、每个声道的电压放大管与功率输出管的合理摆位,避免减少相互之间的干扰;七是机内的布线尽量避免强信号线与弱信号线平行靠近,八是信号进线要用屏蔽线。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欢迎大家给予补充。
补充一点,还有适当的负反馈也是压制噪声的必要手段。

网友:
我也有过这个想法,可没想到您真的就做出来了!!!佩服!!

网友:
做的好,彗星老师厉害,画的电路图是我喜欢的样子,跟国外的许多图纸一样的风格,以后我也照这样的画。
在这也祝愿彗星老师,各位版主,各位坛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网友:
缺少整体的测试资料和效果的描述,请补充。

网友:
稍微折腾一下就可以三分频或二分频

膜拜一下

网友:
这么大的工程应该用一块新底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完毕后,实际听音噪音很小,归结一下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吧,一是电源变压器二次绕组的功率分配要尽 ...

就近底盘接地,就像收音机接地一样多点接地是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近底盘接地,就像收音机接地一样多点接地是吗?谢谢

是的。镁铝合金的底盘材料够厚,可看作可靠的地线,就近用螺丝压上焊片即可。

网友:
漂亮!震撼!大大的赞!

网友B:
5.1胆机应该没有石机效果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胆机应该没有石机效果好吧

只能说各有各的韵味。
家里原有一套麦蓝的梵高系列AC-3系统,两相比较之下,重低音的震撼力方面,该机确实是比不上石机,这也与该机的重低音输出功率不足有很大的关系,但在欣赏人声和音乐方面,我还是更喜欢这台刚做完的胆机。

网友:
彗星老师的搭棚赏心悦目,厉害!

网友:
佩服楼主的毅力!

网友:
重体力活-------

网友:
这个厉害,本坛最喜欢的就是这个diy大赛了。

网友:
厉害,真是个浩大的工程,原来的底板用的非常的合理.

网友:
楼主厉害,这是挑战胆机DIY的极限工程。单单工作量就让人佩服。

网友:
好毅力好功夫

网友(2018-03-22):
怎么看这底板好像是老工艺镀锌的,

网友C:
出售一套吧 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售一套吧 多少钱?

多谢老哥的关注。这机器就是自己做着玩的,外观上实在是拿不出手,不出售。
再说在技术帖子里谈论这样的话题是违规的,如想交流可发站内短消息。谢谢。

网友:
好的作品必须赞

网友(2018-05-06):
真是大工程,厉害啊

网友:
很专业值得学习

网友D(2019-06-05):
这个SBE-7 电源牛 适合做 立体声 电子管收音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SBE-7 电源牛 适合做 立体声 电子管收音机吧

可以啊,二次电压、电流都是富富有余。可500W的功率做台收音机,不太那个啥了吧?

网友:
这工程可真不小呀!真是高大上的东西!这得要花多大的成本呀?超级赞!

网友(2019-09-09):
这得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