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24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8-02-14):
手头一个输入100--120V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芯片TOP224),接120V输出5.2V正常。看做工不错,换上耐压400V的滤波电容后接220V,数秒后电压从5.2V不断慢慢上升,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输入电压太高了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开关变压器匝比太低不适合在高电压下工作,即使在最小脉宽的状态下也“压不住”输出电压。
可以在输出端并联一个放电电阻试试。

想用的踏实,仅仅换一个主滤波电容是不够的,开关管耐压不够,RCD吸收电路要调整,变压器匝比要变,芯片供电绕组也要改。

楼主:
查过TOP224资料 输入电压85-265 V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开关变压器匝比太低不适合在高电压下工作,即使在最小脉宽的状态下也“压不住”输出电压。
可 ...

谢谢回复,接负载试过电压也会慢慢上升。主要是看到网上TOP224制作的开关电源都标的85-265 VAC 宽电压

网友:
初级每个元件耐压都要升高,电压高了,开关频率参数变化也要调整,如果还要5V,变压器初级圈数可能需要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接负载试过电压也会慢慢上升。主要是看到网上TOP224制作的开关电源都标的85-265 VAC 宽电压

您把事情想简单了,全电压输入与单电压相比,变压器参数差异很大,热端相关零件的取值也不一样。

网友:
人家电路参数是按110伏设计的,占空比刚好。你要用220伏那么工作频率,占空比,变压器电感量,匝数比,等等,,,都得改变。

楼主:
原来这样,知道了。谢谢楼上的回复,并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
这个集成块的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依初级电压不同,有个取值范围,电压高初级电感量也大,在占空比一定的情况下,高电压需要更大的电感量才能保证稳定工作,否则电压升高后,即使占空比很小了,输出电压也会压不住。所以改变电压,应重新设计变压器初次级圈数。

网友:
前级的滤波电容,EMI电容、启动电阻等要按220V的要求更改,否则,好快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