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408047.7 H-1 OEL 功放简介

楼主(2018-02-14):
     H-1 OEL功放是根据201310408047.7专利而制作的样机验证机

     最大不失输出: 峰值 22V 8欧
     失真度:  小于0.02%
     频宽:10H-150KH 保持平直

     失真度测量使用方法为 功放输出3v时减去信号发生器失真度所得.
     频宽测量使用方法为 调节信号发生器频率 功放输出端从示波器刻度观察所得
     使用仪器
     岩崎ss-7804示波器
     TDM-1911失真仪
     H-H 1641信号发生器.

     研制的理论根据:

     我们知道 胆机基本上都是屏极输出为主 而石机基本上都是射极输出 这是胆机
  和石机制作上的最大区别 胆机的屏极和硅三极管集电极相对应.
     普遍认为 胆机的声音比石机耐听.
     根据长期研制音响的经验 得出 石机声音劣化的根源在采用的射极输出方式.
     如201310408047.7专利所述 扬声器 一个电感负载 反峰电压被叠加到射极输出级的
   B-E结上 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这是之一 其二 射极输出 理论上称跟随器 但感觉并不跟随 存在较大的相移(或者理
  解为一个延时) 这种相移信号频率不同而情况也有不同 因此射极输出的放大电路 容易
  自激 不得巳 都设有频率补偿电容器  消除由此而产生的自激. 而后果是声音的劣化.
     理论上 凡放大电路 都存在相移 相对的集电极输出(屏极输出)与射极输出相比 后者
  的相移比前者大得多.
     所以 就有 射极输出电路的自激 经常有损坏输出管 烧毁高音喇叭 茹贝尔电路的补偿
  电阻 等
     我们关注线材 关注音源 也关注功放的表现.
     因此 如电子管功放一样 晶体管功放采用集电极输出是一种理想的设计.
     结果证明 样机H-1 达到了

    H-1 使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
   现实的表观 跟传统的石机完全不一样 有石机的速度 不剌耳 又没有传统石机的那种硬朗
放交响乐很有音乐感和弹性 特别是听弦乐 有种充满空间的感觉  低音 鼓点起落收放自如
弦乐的低音下潜很深 高音细腻 不碎 丰富的人声表情 歌者的那份感情表露无遗
有强烈的胆机风格.
    无论交响乐 人声都有不俗的表现.

    空间定位 音箱平放 离音箱1.5米时皇帝位强烈 离远了皇帝位会消失 但不论在什么角度
声象始终在两音箱的中心 听得出乐器的位置.
    线路结构就一个全对称电路 不同的是恒流源用了单独的附加电源 并且用上差模滤波电感.

    欢迎社会人士交流.比效 .

网友A:
失真本质上是一种噪声,不能直接减去,这将造成结果的运算错误。
一种接近正确的方法是,输出信号失真度的平方,减去信号发生器失真度的平方,然后开平方取值;这样做的结果将比直接减去获得的值要大一些,也更符合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真本质上是一种噪声,不能直接减去,这将造成结果的运算错误。
一种接近正确的方法是,输出信号失真度的 ...

  谢谢.

新春快乐

网友B:
又从哪抄来奇谈怪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从哪抄来奇谈怪论。

   欢迎社会人士交流.比效 .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
你这是QSC850的电路图啊

网友:
jiachangchun是的,QSC850的电路就是功放采用集电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