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高手有自制磁带录音机的吗

楼主(2018-02-14):
现在的电子和机械加工技术已经是相当成熟和精尖的了。我有一个想法,坛里的高手们能不能把工控中的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技术运用到录音机机芯里,应该可以降低抖晃率吧,

网友:
没意思,磁带用几次全磨出平行线了,音质掉的厉害,杂音大增

网友:
现在的记录及重放都向无机械过度。你觉得你是向前走还是向后退呢?

网友:
机芯不好制

网友:
是个好主意呢

网友:
步进电机最可怕的就是输出转矩抖动。。。因为他步进。。。
机械结构还真不是那么好做的,对机器调校所需的标准测试带都停产N多年了,目前能买到的一个是价高,另一点就是性能已经退化了

网友:
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技术在磁带录音机时代就已经应用了,一些高档的录音座使用的就是晶体控制的步进电机,不过也挡不住被潮流淹没啦。

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技术的优点是总运行速度可以保持绝对精确,缺点是任何微小的抖晃都可以被表现出来。

网友A:
抖晃不是主要来自电机吧
电机再好也只能是改善带速允差

网友:
我买来了整套步进电机伺服控制系统准备改进602开盘机,年后施工。耗时大半年百来个日日夜夜搞的几套直流电机模拟伺服方案(也有简单的脉冲控制电路)宣告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抖晃不是主要来自电机吧
电机再好也只能是改善带速允差

如果转盘制作精确,抖晃就主要来自电机。电机在遇到阻力突然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的时候,转速会有变化,这个变化一般限制在0.15%以内算合格。阻力的突然变化可能来自唱片纹路的大幅度变化,或者唱片的微小翘曲都可能引起一定程度的电机速度变化,当然磁带运行到不同长度的时候也会产生阻力的不同变化。所以老式唱机或磁带机改善抖晃的方法,一般是尽量增大电机功率,二是尽量增大转盘质量,使转盘起到飞轮的作用,而磁带机也有带了很大飞轮的,可以平滑掉大部分的抖动。对于频率更低的晃动,则通过皮带的方式来消除。

早期对电机的速度控制曾经采用了晶体控制的锁相环方式。锁相环的鉴相输出回路有一个可变的带宽,以便在失锁的时候将提供步进信号的振荡器快速拉回到正确的频率上来。失锁的时候回路带宽位于所谓快捕带内,带宽在几百Hz到几KHz,这时候的调整会通过抖动的形式反应出来,但持续时间在几毫秒到几百毫秒的数量级。接近锁定的时候带宽减小到只有零点几Hz到零点零几Hz,但调整的时候会显著加长,持续的时间达到几秒到几十秒,这时候的调整就以晃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在一般的高频控制电路中,锁相环的这种调整特性无关紧要,但到了音频范围的唱机和磁带机速度控制,就变得非常敏感了。所以现在新出的黑胶唱机,无一例外都回到了传统的传动方式,事实上也证明这是最好的传动方式。当然还分直接驱动和皮带驱动两种,但都已经属回归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转盘制作精确,抖晃就主要来自电机。电机在遇到阻力突然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的时候,转速会有变化,这 ...

纯粹的技术帖,学习了.

网友:
电机只是一个因素,还需要整体零部件材料等配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转盘制作精确,抖晃就主要来自电机。电机在遇到阻力突然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的时候,转速会有变化,这 ...

楼主说的是磁带机芯,你怎么扯到唱机上了,唱机的电机后哪有那么复杂的传动机构
录音机芯最头痛的是主导轴、压带轮和一大堆轮系带来的问题,早期低档机靠大飞轮,后期低档机靠电子稳速加标准放宽
高档机靠直驱双主轴,收供带快进倒带与主轴驱动分离开来独立驱动
唱机的电机只通过一条皮带就驱动转盘了电机当然关键了,直驱唱盘的电机更关键了,就像你说的如果假如其他部分全都制作精确,那问题肯定只来自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出的黑胶唱机,无一例外都回到了传统的传动方式,事实上也证明这是最好的传动方式。当然还分直接驱动和皮带驱动两种,但都已经属回归的了...

回归了还要靠大飞轮,只靠电机本身是不行的,现代唱机的转盘已经重到恐怖的程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磁带机芯,你怎么扯到唱机上了,唱机的电机后哪有那么复杂的传动机构
录音机芯最头痛的是主 ...

核心都是电机,本质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