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法拉16.2v超级电容组启动汽车

楼主(2018-02-15):
网上购了6个3000法拉,2.7v的超级电容,串联起来加上保护板,充电到12.5v,断开车的电瓶负极,接上超级电容组,试着启动,一次成功,电压几乎不下降,启动后由发电机给超级电容充电,可达到14v,看来不用电瓶都可以开车,超级电容可充当电池角色,但车放上几天再开,不知道行不行。

      无烟版主提示:  车辆改装涉及到行车安全, 任何改装必须对车辆技术有完全的认知和改装后的安全进行风险评估。 楼主的改装行为只能做为个案参考,不惧任何权威性,请大家改装前三思。请勿盲从改装,     具体安全原理已在本帖26楼分析

网友A:
其实吧,电容的技术问题 说多了,我就不废话了。这次我说点别的。

     这类加电容,什么秒起的  都是浮云,  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蓄电池在车上真的就是启动那一瞬间在用么?    有没有想过车子的蓄电池可以和安全扯上关系呢?  今天来说说。
      蓄电池 在车上不仅是用于停车状态下的供电和 启动用,  在发动机运转行车过程中, 蓄电池从表面上看是处于浮充阶段, 但是,发电机的稳压基准确是蓄电池提供的,有了蓄电池的电压,发电机才能稳定的输出13.2~14.8V的电压给车上设备供电,但是在某些状态下,发电机的电压会异常升高(高于16V状态划重点), 此时蓄电池的做作用开始凸显, 对于过高的电压进行牵制,避免车上电气烧毁, 其实电器烧毁(烧保险)都还算是小事,大不了少听一下音乐或者大灯不亮之类的,  现在的车子 都是电控系统, 保护很全面了,当然也包括了电控系统的自我保护,其中过压保护就是其中一项, 比如常用的电联(博世)和德尔福系统,他们的ECU过压保护基本都设置在17~19V左右。  也就是说 当12V供电系统电压高于16V后发动机电控系统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断电停机。……
      这个听着好像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 你可以假设一下,  你的车子在道路上平稳的行驶,正在爬坡,而前方有大货车缓慢行驶, 这时候你要超车, 一脚油门 发动机转速提升, 推背感喷涌而出,正在超越一半的时候  ,发电机电压突然提升,发动机瞬间熄火, 车子突然失去动力……接下来跟着马上就是 刹车,方向系统的助力跟着发动机的熄火而消失,此时你面对的是什么情况? 即将要发生什么事?  这些在发动机动力失去的那一瞬间你能做出迅速反应么? 如果熄火后 车上电源全部失效,在国道, 对向有来车, 在高速公路,车后有高速跟进车的车辆,没有电力提供的情况下你,怎么提示前后车? ……

     不要觉得本版说的是危言耸听, 不信叫楼主 把超级电容装上,启动车子, 原地拉好手刹,顶好三角木 挂空挡,  拆掉蓄电池,  在车上空踩 几脚油门, 保持4000转以上30秒, 你看看发动机会在什么时候突然熄火停车?    或者正常车辆启动后, 拔掉蓄电池连线,  空踩几脚油门,看看 发动机有没有熄火。

       车辆使用蓄电池,从根本上就是拥有绝对优势, 铅酸电池 为毛划分有车用蓄电池?  说白了就是经得住大电流放电,同时在极端情况下,也经得住高电压的大电流冲击,试想一下  电容能有这个优势吗?   极端情况下 发电机输出的尖峰电压可达百伏左右, 电容的各种状态能保证么? 即使用别的小容量蓄电池做为辅助, 别的电池能顶得住这样的电压冲击么?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直接解决,请尊重生命。 你的一次简单实验并不能代表千万次的道路状态稳定, 改装不能使用肯定之语言, 尊重生命 尊重自己。  扣分警告。

网友:
法拉电容其实就是镍氢电池做的

网友B:
最好加个直流变换器,这样可稳定输出供电电压,因为电容放电过程中,电压是在不断的下降的,采用直流变换器,可以在最大范围内稳定输出电压。提高输出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东西可不是一回事

很正确,电池是化学反应转化为电能,超级电容没有化学反应,直接输出电能,但存储电量赶不上电瓶,这个超级电容组充满电相当于2AH电瓶的电量,与45AH汽车电瓶相差很远,但他的内阻很小,很适合汽车启动过程。不过充电电流也很大,最好先恒流充电再恒压充电,尤其放完电后,直接充电则电源相当于短路,要小心,我用1.5A电流充电,花了15分钟才充满到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加个直流变换器,这样可稳定输出供电电压,因为电容放电过程中,电压是在不断的下降的,采用直流变换器 ...

不要紧,启动过程电压损失1v左右,电压变化不大,显示屏亮度不变,不像电瓶启动,显示屏还要熄灭一下在恢复亮度。
不过这个东西体积已经和电瓶差不多,价格和电瓶也差不多,做一个应急启动电源还凑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要紧,启动过程电压损失1v左右,电压变化不大,显示屏亮度不变,不像电瓶启动,显示屏还要熄灭一下在 ...

显示屏和电源种类无关,汽车在启动时是关闭其它电器的,所以显示屏会熄灭,其它灯也会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屏和电源种类无关,汽车在启动时是关闭其它电器的,所以显示屏会熄灭,其它灯也会熄灭。

好像不对,屏幕启动时可以不熄灭,我的车用超级电容时就是这样的。换新电瓶启动时屏幕也不熄灭。电瓶用久了,启动时屏幕就熄灭一下再亮。

网友:
看起来,法拉电容的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对,屏幕启动时可以不熄灭,我的车用超级电容时就是这样的。换新电瓶启动时屏幕也不熄灭。电瓶用 ...

可以看看汽车电路图就知道了,是组合开关在启动时断开其它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便分享一下价格和网店链接吗?

2015年YH买的,345R可以搜到。当时还想试一下点焊效果,没时间捣鼓。

楼主:
这就是我的车,-30度打不着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便分享一下价格和网店链接吗?

淘宝搜一下有的是,以前论坛上讨论过,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网友E:
方便分享一下价格和网店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便分享一下价格和网店链接吗

13楼有说明,可以搜到。

网友F:
在低温环境下,电池易出现问题,法拉电容是不是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低温环境下,电池易出现问题,法拉电容是不是有优势?

零下几十度没有试过,我们这里最低温已经过去了,明年可以试一试。今年不知道还有没有寒潮。

网友:
所以,电容和电池组合起来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5年 ...

多谢分享。记下了。

网友F:
为什么要断开电瓶呢?和电瓶并联会出问题吗?在低温下起动超级电容应该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断开电瓶呢?和电瓶并联会出问题吗?在低温下起动超级电容应该有优势的。

只是想检验一下靠超级电容能不能启动汽车。结果是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错了.
搜到了那电容的网电, 6只电容240元, 4S店35AH的原装电池以旧换新是288, 相差48元. 因为小车 ...

目前看,只能当成应急启动电源临时用一下。启动完就要去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电容的技术问题 说多了,我就不废话了。这次我说点别的。

     这类加电容,什么秒起的  都是 ...

无烟版主多次提及改装车造成的行车安全问题。不经过千万次试验,哪怕是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对遇到了的驾驶员来说也是百分百的危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无烟版主多次提及改装车造成的行车安全问题。不经过千万次试验,哪怕是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对遇到了的驾驶 ...

  一台车从设计到正式销售,要走的路非常漫长,   任何一个机构的改变都要经得住测试, 我们常规的很多“改装”其实都是大家的表面想当然想法,没有经过绝对的稳定测试, 正如你所说,哪怕是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对遇到了的驾驶员来说也是百分百的危险。
       车辆的“改装”看是简单 ,其实,背后的技术支持条件比新设计都难,为啥?  要改,你首先要明白原车的设计初衷,并且清楚 肯定原车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样的设计在原车上设计师的意图是什么,搞清楚了  然后在安全至上的前提下根据你想要提升的方面进行凸出, 这TM才叫“改”   原车的安全设计都没搞清楚就大胆叫嚣 可靠稳定, 这就是谋财害命,  如果经常玩车的,可能会发现 市面上很多改装件都是三无配件, 虽然包装精美,但是你找不到他的身份识别信息, 为什么呢?  改装有风险,谁都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车从设计到正式销售,要走的路非常漫长,   任何一个机构的改变都要经得住测试, 我们常 ...

坚决支持,搞不懂就去diy纯属瞎胡闹。其实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很多师傅都是业余爱好,从未有过安全培训,对于可能遇到的危害都是从常识出发,缺乏科学的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自己的哈佛H6柴油车实地测试过,启动以后拆除电瓶的负极,怠速测量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在14.1伏左右,空挡 ...

技术进步是值得鼓励,  但是 请不要在自己觉得没事的情况下盲目的在帖子中夸大其安全性,
    改装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些人连根本基础都没搞清楚,自己还没用几天,转头就来论坛鼓吹其成就,盲目诱导。然后大家的跟风…… 这才是本版在此发言的根本

    你的柴油车  如果是机械高压泵   电压飙多高都不会熄火, 你换高压共轨柴油机试过么? 在4000转环境下你油门憋了多长时间?   30秒还是30分钟?   你也上过高海拔,  平时你上个坡,爬个山发动机3000转的工况保持运行多长时间?  也是30秒还是30分钟? 连续几个小时的爬山估计你也经常走吧?   也许你的成功只是在你的车上巧遇,换到别的汽油车那也很难保证了。

网友:
都是专家,看了很受用!

网友(2018-03-31):
说的很对,超级电容优点就是体积小、大电流放电,除此之外没有优点。启动的时候对电瓶损伤小,适合东北寒冷地区使用。所以最好并联电池使用。而且电容耐压太低,容易损坏,要想可靠应该用耐压28V以上。

网友:
看来这个电容做应急启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发动机停后供电靠谱不?

网友:
由于现代的车没有电源总开关,车内有好多的部分是不允许停电的,离不开电瓶。

网友:
谨慎对待吧,电容的工作温度以及漏电流都要考虑进去的。而且发生事故时会有什么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