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89c52单片机啊 + 1602LCD液晶屏,如何显示小数呢?

楼主(2018-02-15):
stc 89c52单片机啊 + 1602LCD液晶屏,如何显示小数呢?
之前用数码管显示小数已经搞定,现在用1602的LCD液晶屏不知如何下手,望老师赐教,越详细越好呢!
加分鼓励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都不会还写什么程序

不是不会,我看楼主是想找个简单点的方法,我看过很多人都是把浮点拆成一个个字符,再以字符形式显示出来,这样确实有点复杂了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一个什么函数,直接把一个浮点转换成一个字符串的?

网友C:
显示小数与显示其他数字字符完全相同,小数有几个格式如果显示“#####.####”格式,你就把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事先分离开,准备好后依次写入就是了。最高水平的例子就在XJW01许老师的数字电桥程序中,直接可用,无需再找其他例子。

网友D:
我都是浮点运算直接输出小数的,我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小数与显示其他数字字符完全相同,小数有几个格式如果显示“#####.####”格式,你就把整数部分与小数部 ...

老师,这个整数部分 和 小数部分 如何进行分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浮点运算直接输出小数的,我也是新手

直接输出给 1602LCD液晶屏显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输出给 1602LCD液晶屏显示吗?

是的,直接用,在专门函数中处理。请参看许老师的那个电桥的程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uthorid=43237
13楼14楼的程序

网友:
徐老师的程序很值得细读仔细品味,看了就明白那是有功底的,学习不要闷头钻,那样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一个printf()的重定向函数.无论接LCD,TFT,还是串口,都可以使用printf() 的格式化输出.

我之前写了个这个函数,但是显示不了!
老师来个例程!

网友F:
将LCD1602显示函数以字符串形式传参,然后将要显示的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在调用显示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LCD1602显示函数以字符串形式传参,然后将要显示的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在调用显示函数。

老师,其他都倒能理解,就是不知用何大法将浮点数转成ASCII码的字符串呢,传参调用显示函数能理解。

网友:
把上面说的分段法概念,写成一个浮点数转换ASCII码字符串的函数,每次浮点转字符串时调用一次即可。

网友:
给你个参考,只能是个参考

网友:
楼上的代码挺麻烦,可以直接用格式化输出sprintf(buff,“%f,data)就可以把字符串输出到buff里,然后调用LCD驱动函数刷屏。或者如8楼所说重定向prinf函数也可以(重新实现一下fputc函数)。

网友:
确实是麻烦,不过也就是麻烦一次,以后就抄过来用就是了。大部分都是为了显示格式在折腾。

网友:
我是先取整数,然后把小数分开
float j = 2.5;
int i = j; //此语句直接减去
float k = (j - i)*10;
int l = k;
上面的代码没有考虑小数点后面两位四舍五入的情况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解释的太复杂,问题是要显示的数据是怎么处理的,但不管如何显示,也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写入LCD1602的,主要是看要写入的数据事先是怎么处理的,知道了就好办。

网友:
想显示小数点,直接写入小数点的ASCII码或者将小数点直接作为字符('.')写入,也可以转换成浮点,但这样有些复杂,增加单片机的负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直接用,在专门函数中处理。请参看许老师的那个电桥的程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这么做也并非好办法,程序在完成同样功能下,约简洁越好,编译后代码越短越好。

网友B:
这都不会还写什么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会,我看楼主是想找个简单点的方法,我看过很多人都是把浮点拆成一个个字符,再以字符形式显示出来 ...

加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油吧!!

可否说下你的做法?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说下你的做法?让我们学习一下!

我没有高招

网友(2018-03-26):
自己造一个嘛

网友:
LCD1602液晶屏显示字符,设置显示模式后,指定要显示的第一个位置,再逐次将一个个字符写入,字库里小数点代码是00101110B,不需自造。
也可先在指定位置显示小数点,再在指定位置显示整数,又在指定位置显示小数。只要不清屏,小数点就无需再写了,它一直会有的。
把“321.45”拆解成六个字符是免不了的。拆起来也很容易,没几行字的。
1602液晶屏显字的位置如图:(正常显示时要调节对比度,使白色矩形块隐去)

lcd1602字符位置图

lcd1602字符位置图

网友:
用数码管显示无须考虑时序,LCD1602显示要遵行比较严格的时序,否则是显示不出字符来的。若你能显示出二行白色矩形块(不是一行),则离成功不远了,说明各命令之间的时间间隔合要求了。
-————数码管上能成功显示,LCD1602上显不了,估计是这方面忽略了。

网友(2018-05-12):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会,我看楼主是想找个简单点的方法,我看过很多人都是把浮点拆成一个个字符,再以字符形式显示出来 ...

写个函数,封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