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标插座接线问题

楼主(2018-02-15):
如图,从韩国带回来的,不知道零火线咋接,恕我韩文还学的不太好,直接按图接吗?

网友A:
拿万用表测量,把插坐右边接火线,左侧接零线上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万用表测量,把插坐右边接火线,左侧接零线上边接地。

那为什么图上印的是左边接的火线?

PS:层主是邓丽君的粉丝??我也喜欢听她的歌。

网友:
不建议使用,和国标不通用

网友:
与囯标不通用。要买转换头才能使用。麻烦

楼主:
补充,我这才知道韩国的插座大部分都没有零线,都是两条110V的火线组成的220V!!!!

网友:
有零线在插头的中间的贴片就是地线

网友:
好好的,为什么用韩国货,接口不通用?电源频率也不一样。

网友:
为什么用棒子货,接口不通用,用日货都比他强啊

网友:
国内使用不管图上标的怎么接,楼主必须按照国标接,左零右火,中间接地线,否则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