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CD显示小数的程序挺会耍宝啊!

楼主(2018-02-15):
一个用51单片机搭配1602LCD显示屏搭伙显示小数变量的小程序,小数点前保留3位,小数点后保留3位。
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将变量a=123.4567定义为float时,正确显示123.456
                                                       定义为uchar和uint时,显示123.004,奇怪了,此值如何得来。
另外程序中每行前面都有个unsigned long的语句,听说是数据类型转换,那是转换a的初值还是取模取余后的运算值。
老师指导下。

网友:
uchar uint 那来的0.456?

网友A:
float 转 unsigned int 会丢失小数部分.
unsigned int 转 float 会丢失精度,比如2,会转换成1.9999999这种
unsigned long是强制转换,就是把float型的a,转换成 unsigned long 型(8BIT,CPU上占4字节)
根据运算顺序,是先转换后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oat 转 unsigned int 会丢失小数部分.
unsigned int 转 float 会丢失精度,比如2,会转换成1.9999999这种
...

括号内的先计算,后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