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最后一发——做个味道十足的前级

楼主(2018-02-15):
说起来下面这些板子IC都是古董级别的,基本都是读高中时候看电子报买的,数数最远差不多有18个年头了,那时想着做一台可以看电影听音乐的前级,终于到现在才完成,似乎太久远了 ,基本方案是:环绕声处理器QS7779+BBE处理器XR1075+直流音调LM1035+耳放...
下面是陆陆续续自己做的板子。
伺服双电源
耳放
费力九牛二虎之力,用一台废弃的卡拉ok前级改的,结果装好第一次试机没成功,陆陆续续几次,终于成功出声,不过底噪很大,丝丝声很烦人,最终发现这个LM1035底噪实在太大,差评!!!而且音量调节过快容易出现断续,差评!!!不过高低音的调节范围还算大,不过然并卵,信噪比差到让你怀疑人生,看到的朋友如果想用这个LM1035,可以放弃了。
没办法,找到OK前级板子,稍作改动,换了几个电容,试了下还是很好的,于是决定再次装机
电源板,其实还有一路LM317,不过变压器只有双16V输出,所以没用到
前级板子,把QS7779和XR1075两板子焊接在一起了,可以少不少飞线
整体图,再次装机上电,发现一个声道无声,郁闷啊,找了很久才发现问题出在哪里,犯了个经验主义毛病,一般三芯音频接口中间那个是地线,结果原来OK板子的音调板,地线是在旁边的,这就郁闷了
最后检查无误,打理好飞线,就可以收工了
说说心得,由于板子都是东拼西凑起来的,所以每个板子都要考虑好怎么接线,并且装机要一点接地,xr1075和QS7779信噪比还是很高,整体装机还是很满意的,立马装起来看春晚,祝大家春节快乐,谢谢观看

网友:
LM1035音调板我也买过一块,确实比较差,只能弃之不用。也用过NE5532音调板,感觉还是不大理想。最后还是用回79年无线电与电视50W高保真音频功率放大器的音调电路。

网友A:
二十年前我曾经自认为是金耳朵,现在听什么声音都一个味了

网友:
LM1035的信噪比可达80dB,如果噪声大,那就说明器件已经变质甚至损坏,应该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十年前我曾经自认为是金耳朵,现在听什么声音都一个味了

二十年的岁月消磨,高音频的敏感性降低了,自然全都一个味喽。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qs7779居然影响后级数字功放的工作,当前级音量过大,数字功放就会有很大的吱吱噪音,直到声音慢慢变小,后来在功放输入端并结1000p电容,情况好转

楼主:
上一楼描述的不完全正确,现在是后级功放音量旋钮超过某个值,前面的qs7779就不能正常工作,全是噪音,小音量则完全正常,按道理qs7779和后级之间有xr1075 运放跟随器,音调电路等。就算后面短路也不会影响qs7779工作啊,真是百思不得其姐啊,哪位高人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发现qs7779有很强的75khz信号发出,估计这影响到了数字功放的工作了

网友B:
电源或电路板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或电路板不合理

已经解决,换了台模拟功放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