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与输出变压器的一体设计

楼主(2018-02-16):
今天是大年初一。先给大家拜个年,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应几位坛友的要求说一下电路与输出变压器的一体设计,这个问题如果自己计算比较容易,描述起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了一些功夫,连图带公式都鼓捣齐了,但是还是有不易描述之处,所以先要进行说明.一,√(......)表示括号中的各项都在根号里。二,字母后有2的表示为该项的平方,如N2。
就以6J9单端为例吧,因为这个例子比较个别能说明问题,免除抄袭的嫌疑。
一、电路参数的计算
      请看曲线图
    1、首先在曲线上找到竖轴50mA的一点,再找到横轴上240V的一点,连接两点作一直线,这条直线就是负载线,它不能高出功率损耗线。这条负载线的中点就是工作点,工作点电压为120V,电流为25mA,Ug=-1.1V左右,这一座标点正好与功率损耗线重合,处于临界状态,此时该管的阻抗=240V/50mA=4.8K。
    2、在曲线中确定饱和电压的大小,在曲线上可以看出,饱和电压约为33V,120V-33V=87V,这是峰值电压,87/4.8K=18mA,这是峰值电流,87x18/2=0.78W,这是初级功率。以上是电路参数的计算,是很基础的东西,资料很多可以找一下。
二、输出变压器参数的计算
    1、确定最低频率,计算电感量。要求最低频率=40Hz,原因是由于该放大器输出功率较小,输出阻抗比较高,如最低频率取的很低(20Hz),电感量会很大,铁心也要较大,这样小的机器没必要,而且40Hz已经低于大多数音箱的下限频率。已知Ra=4.8K,L=4.8x159/40=19H。
    2、测量铁心数据,计算初级匝数。如果手头有一对铁心,比如为57x28的铁心,在铁心上绕10圈,测得电感量=0.17mH,将这两个数据代入u=IL/N2S的公式中,单位在以前都说过了,算得u=0.00030357142。铁心质量高,测得的电感量就大,初级匝数就少。注意间隙的大小。将u带入N=√(IL/uS),算得N=3343匝,取3350匝。
    3、计算匝数比,次级匝数。取该铁心的效率=0.76,匝数比n4=√(4.8x0.76/4)=30.2。n8=21.35,次级匝数N4=3350/30.2=111T,N8=157T。
    4、初,次级电流。初级电流根据计算=28mA,取30mA。I4=√(0.78x0.76/4)=0.39A,I8=0.28A。线经的计算。d4=0.7√0.39=0.44mm,d8=0.37mm.d1=0.12mm。
    5、验算窗口。上面计算的线径是铜芯的直径,验算时应加上漆皮,方法应该都会不用再说了吧。如果绕不下,需用大一号的铁心,数据最好重算一遍。说明:在这里没有铁心功率的计算,因为这种计算方法算出的数据只要能绕下,铁芯功率都大于其它一些公式计算的数值。
     我这也是去年才摸索出的计算方法,自我感觉很好用,但还应大量试验才能证实,大家可以试试,效果怎样希望能得到信息反馈。
不到之处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为什么你在做图时选用240V和50mA这两个点
选别的点可以不?

Ixa000兄好。负载线斜率的确定主要由个人的所需决定,是比较随意的。但是,还是有原则的,首先尽量用手册中的数据,其二尽量在给定的曲线范围内,第三就是使工作区域尽量大(输出功率的问题),最后还要考虑一下阻抗的因素。根据以上这些因素和影响这些因素的一些条件进行取舍,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负载线。在我的这个例子中,主要考虑阻抗和较大的工作区域的兼顾。

网友B:
祝进修坛友新年快乐,全家安康。很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进修坛友新年快乐,全家安康。很好的资料。

谢谢开盘机老兄。也祝您新春快乐,家庭幸福。

网友C:
从管子的电流极限参数看,屏极最大电流也就20MA,阴极最大电流是35MA,显然进修老师设计的工作线在电流上是超载了。在这个状态下长期工作对管子的寿命是有影响的。另外,屏压120V,帘栅150V,不知道电源电路上是咋实现的。

网友D:
祝进修老师新年快乐!谢谢分享

网友E:
正好我也考虑6J9的耳放,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祝进修老师新春快乐!!!
我是在200V与60mA做线,取工作电压125V,此时电流22mA,阻抗在3.5K。不知这样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管子的电流极限参数看,屏极最大电流也就20MA,阴极最大电流是35MA,显然进修老师设计的工作线在电流上是 ...

多谢老兄的指点。您说的没错,我给老兄解释一下不知是否正确,您纠正。1,这电路我以前就计算并制作过,工作状态基本一样,只是输出牛用的是6P1的,到目前很正常。2,6J9单端的计算要考虑阻抗不能太高,否则频率低端要达到一定的要求,比如40Hz就很不容易,要求再低就更难了,所以增加电流降低阻抗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过去记得有制作6J1单端的,阻抗10K,我想象不出来10K的单端牛体积有多大,如果用小牛是否低端频率要在100Hz以上阿。3,我也看了一下6P1单端,在阳极工作点电压250V时,5K的牛,工作点电流应在50mA左右,而它的阴极最大电流也只有70mA,这些我一直弄不懂,望老兄指点。4,主要是用这个单端电路说明一下计算过程,也希望坛友们在计算中注意这个问题。再次感谢,并祝您节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进修老师新年快乐!谢谢分享

渔翁兄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好我也考虑6J9的耳放,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祝进修老师新春快乐!!!
我是在200V与60mA做线,取工作电 ...

仲翁兄新年快乐。问一下您设的工作点是多少?是125V,22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仲翁兄新年快乐。问一下您设的工作点是多少?是125V,22mA?

请教:
为什么你在做图时选用240V和50mA这两个点
选别的点可以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兄的指点。您说的没错,我给老兄解释一下不知是否正确,您纠正。1,这电路我以前就计算并制作过 ...

回进修老师,也许电子管的这种超极限应用,以牺牲管子的寿命换取性能的做法已经默守陈规了,,只是我的想法有点保守。另外这种小功率管子,把低频的下线设到40HZ是不是有点太勉为其难,考虑到实际放音喇叭的尺寸大小,能不能重放这么低的频率都是个问题。再加上人耳的等响度特点,这种音量下能不能听到也更是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小功率胆机的截止频率不宜做的那么低。针对这个管子,我觉得工作点选在150V,20MA,输出牛阻抗7K,可以得到0.7-0.8W的功率就比较合适了。这些观点不一定正确,请老师指正。

网友:
回复进修,lxa000二位老师:我还没动手做,件已备好,牛还没做,铁芯是16,19的。工作点的选取是考虑管子的电压电流及阳极功耗定,同时考虑交流输入信号的大小,不要进入失真区。所以工作点选择的范围不是很大,影响输出功率。这个管子做小功放耳放很好,不用再加前级。

网友:
我有个建议,阳极输出牛难做,而且低频不易达到要求,如果把输出牛设计成阴极输出,则频响很宽,对电感量要求不高,初级阻抗要求也不高,此时主要考虑的是输出电压,输出0.5W的时候,初级是50V,阻抗是5K欧,铁芯可以不留间隙。

网友:
老师终于修练成正果了,谢谢分享!祝老师春节快乐,幸福吉祥!

网友:
这图有点写意了,哈哈,凑合看吧,这个输出牛设计就简单了,阴极输出电压是50V,用57铁芯,叠厚30,就可以计算20hz时候的每伏圈数,45x2.5/(1.9x3x0.8)=24.6圈(0.8是磁导率),50伏x24.6=1234圈,8欧是56圈。

网友F:
楼主可能是想通过这个6J9电子管来说明电路配合的输出变压器设计,但电子管有各种状态,还是要根据情况设计输出变压器。

网友G:
首先祝进修老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关于放大器的下限频率最好能选在60-100HZ之间,比较切合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进修老师,也许电子管的这种超极限应用,以牺牲管子的寿命换取性能的做法已经默守陈规了,,只是我的想 ...

不满老兄说,当我以40Hz作为下限频率时,还真怕有坛友说取得高了,因为这个电路要做耳放,只须将变比改一下就行,也许40Hz的下限频率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资料好,必须支持啊,DIY用得到,谢了~

谢老兄支持

楼主:
您好。电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能是想通过这个6J9电子管来说明电路配合的输出变压器设计,但电子管有各种状态,还是要根据情况设计 ...

老兄好。这个输出变压器就是根据6J9在这个电路中的工作状态计算的,它就适应这个电路的数据,非要改变工作状态就要另计算输出牛的参数了。

网友I:
楼主朋友可以用电子表格程序来固化您的计算公式,这样会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祝进修老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关于放大器的下限频率最好能选在60-100HZ之间,比较切合实际。

101兄好。也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您说下限频率选在60-100Hz切合实际,不知是怎样考虑的,请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朋友可以用电子表格程序来固化您的计算公式,这样会方便很多。

谢老兄。这个计算方法还不成熟,也不知道它的适用性有多大,不敢也不会鼓捣这些东西。

网友J:
进修老师!新年快乐!!我有一台回收的DIY胆机。是6P3P推挽。输出牛是一台三无产品无任何标识,标准接法无反馈抽头,按论坛的简易测试方法,初级P-P端接230V交流,次级测试有10V  计算方法是230*10得出电压比是23乘23乘次级8欧姆喇叭阻抗。得出此牛的初级阻抗也就是3.8K_4.2K左右,请教6P3P功率放大的电压和工作点怎么设计?我知道此管推挽单管静态电流44MA。2管合计是88MA。那么供电电压设计多少合适?是不是输出牛阻抗低就要加大供电电压,要是输出牛是6K或8K的就要见降低供电电压吗?能不能解惑一下。只能按上面推荐的工作条件设计吗?最接近的是3.8K输出18W。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进修老师!新年快乐!!我有一台回收的DIY胆机。是6P3P推挽。输出牛是一台三无产品无任何标识,标准接法无 ...

你好新年快乐。你能测一下初级电感量吗?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计算一下电路参数。另外说一下铁心的尺寸.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进修老师!新年快乐!!我有一台回收的DIY胆机。是6P3P推挽。输出牛是一台三无产品无任何标识,标准接法无 ...

有没有推动变压器啊?如果有,则输出功率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推动变压器啊?如果有,则输出功率比较大。

没有变压器推动,第一级是共阴极电压放低。第二季是长尾倒向推动。。输出牛铁芯非标准的铁芯。86*82体积有点大。。没得电感测试仪器。只能根据电压比粗略估算初级阻抗。接手机听音乐就很响了,接CD机功率很大。音量电位器开一点就动静大的很。。 就是音质一般般。。

网友(2019-12-20):
老师的测量铁芯电感量的方法一直想学,无奈数学功底差验算几次不知道u=0.00030357142怎么算的,请老师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