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牡丹14黑白电视机检修

楼主(2018-02-16):
三无,初步检测17v电源正常,灯丝不亮,高压包BSH3110三洋一体损坏,3DG12b管还没拆检,图纸找不到了。高压包用什么型号替换?请教。哪位大神有图纸更好

网友:
先把电视机洁净干净了再说!

网友:
17V是变压器整流电路输出电压,首先检查电源整流稳压电路,整流稳压输出电压12V正常吗,正常查负载,不正常查电源电路。二是查行输出电路,测试点是行管集电极电压正常是27V,如果不正常检查行管、激励、升压电路、行负载电路等!

网友:
高压泡不一定坏,先把灯丝查下,弄亮再说。

网友A:
黑白电视机图纸

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吗!

网友B:
能不能说一下电视机具体型号,根据您描述,机器的行输出变压器是一体化的,估计是牡丹35H1B型,如果是,可以给您提供该型号的图纸。另请您按照4楼朋友的提示来检查。

网友:
没记错的话!行管集电极对地27V的话行已经正常工作了!12V的话行还没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一下电视机具体型号,根据您描述,机器的行输出变压器是一体化的,估计是牡丹35H1B型,如果是,可 ...

具体型号的贴牌掉了,内部原件坏了好几个,高压包是bsh3110,有的原件标量,型号也看不太清了,有图纸吗?

网友:
高压包不是那么容易坏的!行输出管集电极对地(负极)27v是正常的,否则检查自举升压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C:
先给楼主泼点冷水,看看这个线路板,觉得确实没有必要修复了,问题准少不了,记得20年前我搞家电维修那会如果真碰到这样主板的电视机,我一般建议换个新电路板,也不贵,省心。
如果楼主执着的非修不可的话,那就一步步查故障,既然是三无,先把电源修复,电源修复了显像管的灯丝就会亮了,然后再查行振荡,看有没有起振,还有行阻尼和行管,一体化的高压包反到不容易坏,除非短路严重,修这样黑白电视不像修彩电,随便瞎捣鼓也不坏有生命危险,想起以前修分立高压包的黑白电视机的时候,经常被电击,没多大问题,脉搏被电击的啪啪的声音,现在想想还记忆犹新。

网友D:
三无,初步检测17v电源正常

这个17V是提升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吗!

这个是upc三片机,全国联合设计机型,提升电压是27V,三洋机型提升电压是1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一下电视机具体型号,根据您描述,机器的行输出变压器是一体化的,估计是牡丹35H1B型,如果是,可 ...

K可以把牡丹35H1B的图纸打包或网盘连接上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给楼主泼点冷水,看看这个线路板,觉得确实没有必要修复了,问题准少不了,记得20年前我搞家电维修那会如 ...

请问哪有合适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哪有合适的板子?

有何是的板子你能装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何是的板子你能装好吗?

成套原件的可以,攒板的话,原件不好凑,手头没有

网友B:
给您一份牡丹35H1B的图纸供您参考,希望对您有帮助,上面有淡淡的水印不要介意。相机拍的,凑合着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您一份牡丹35H1B的图纸供您参考,希望对您有帮助,上面有淡淡的水印不要介意。相机拍的,凑合着看吧。

...

3k  u3k  u

网友E:
我好像还有一块板子,UPC三片机。放到现在也没用上不知道在哪藏着哩。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寸黑白废品站二三十块钱收,他们只看变压器和偏转线圈是否在,俩都不再的话,只给三两块。

去买的话, ...

网上有吗?回收站的话要上班没时间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好像还有一块板子,UPC三片机。放到现在也没用上不知道在哪藏着哩。

这些东西基本都不太好找

网友:
我有熊猫和海燕黑白电视机的主板

熊猫的配不齐所有元器件,海燕的好像还凑合,是海燕HB35-9UB,  12寸~17寸使用的是同一机芯(同一块主板)。

网友:
稳压输出正常为12v,主要看升压二扱管后面电压,有无升压,大部分电视升压为27v,有个别为17.5v,注意这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好像还有一块板子,UPC三片机。放到现在也没用上不知道在哪藏着哩。

一块板子,UPC三片机

哪个品牌型号的图纸套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三无,初步检测17v电源正常

别修了,看来您根本就不懂电视机电路,这怎么修啊?要不就先看看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块板子,UPC三片机

是当时代换整机板,有些全分立件修不住,就换这个。不是那个牌子的。

楼主:
一直在上班,昨天带了些工具回老家,把板子清洗了下,重新检查了下,高压包内部短路打火,电源调整管被击穿,灯丝没问题。0.5的保险管烧黑了还通电,不知道咋回事。现在做夜里的车去上班,下次回家继续

网友:
        喜欢鼓捣,就鼓捣,闲着也是闲着,练练手艺,学学技术。

网友:
拍图看看高压包哪里打火,然后再想法修,有时不是高压包短路打火只是外皮绝缘不行了才打火放电的,彩电的高压包外皮发过我都修好用几年都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别修了,看来您根本就不懂电视机电路,这怎么修啊?要不就先看看书吧。

我只是问了一下楼主所说的电源17V测试点是不是提升电压,我就根本不懂电视机电路了,好像电视机原理与维修就只有电源17V这五个字符似的,是不是这些年城市化的进程太快,许多高人都迁居原始森林去修道了,难怪luxu52网友对此颇有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问了一下楼主所说的电源17V测试点是不是提升电压,我就根本不懂电视机电路了,好像电视机原理与维 ...

那个我说的太简单了,有时候懒得打字,对这方面现在是大白状态。
为兴趣,学习,请教,实践,进步为目的。
电视机故障表现:无光栅,无图像,无伴音
初步检测,
灯丝不亮,测量结果未损坏
电源整流输出电压17v
5a保险熔断
0.5a保险看着像是憋黑了,
但是测量还是通路,取下来实验过载到1.5还不熔断,心里没底。
都更换后通电
高压包打火,发热,可能内部短路,
电源调整管经测量,被击穿
行电压26,
其余的还没有时间检查,回老家也待不了一天,还得为生活打拼,有时间就鼓捣。还请各位多多指导,批评
          _——大白和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我说的太简单了,有时候懒得打字,对这方面现在是大白状态。
为兴趣,学习,请教,实践,进步为目的 ...

我上面的那个回复不是给你的

看了你现在的回复,我才知道,你说的17V是电源整流输出,再看你后面的的回复行电压26,才明白,你的这台机器不是仿制三洋(简称仿三洋),是全国联合设计机型,因为仿三洋的电源输出是10.5~11V,不是全联设计的的电源输出12V,提升电压是16~17V。

高压包打火,发热,可能内部短路,
这个与彩电一样,最好的办法是更换新品,与彩电不一样的地方是,黑白电视机的高压包在一体化(即在生产时高压包和地压包是一个整体就,不可分离)未出现前,曾经广泛采用过分立式,高压包可以单独更换,而原来的低压包部分则无须更换,继续用原来(机)的,看你发的图片,你这台机的高压包是一体化高压包,所以,只能整体更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问了一下楼主所说的电源17V测试点是不是提升电压,我就根本不懂电视机电路了,好像电视机原理与维 ...

可能是就回复的楼层错了,我是对楼主说的,修老黑白电视机三无只测电源变压器次级电压说明不了问题所在, 如觉的对您不敬,在这是向您道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就回复的楼层错了,我是对楼主说的,修老黑白电视机三无只测电源变压器次级电压说明不了问题所 ...

没关系,有时候懒得打字,多多指教,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就回复的楼层错了,我是对楼主说的,修老黑白电视机三无只测电源变压器次级电压说明不了问题所 ...

原来是误会,我以为你是在向我开炮。

网友(2018-03-24):
这电视有三十来年了,那张电路图好眼熟.又把我带回了哪个年代3DG63DG12一3⃣DD15D

网友H:
别修啦,说啦你可能不爱听,看你所说的,你对电视机电路不懂,周围有明白人帮你可以,单凭你自己,看似简单,恐怕你折腾不了,修好也没用,我的原装日立14吋彩电,12吋松下黑白,一点毛病没有,给了80元拿走,眼不见心不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修啦,说啦你可能不爱听,看你所说的,你对电视机电路不懂,周围有明白人帮你可以,单凭你自己,看似简单 ...

有先见之明,专业人士指导配给花了30多大洋,友情价,能看了,就是室内拉杆天线没有台,室外天线勉强就收一个台,信号还不好

网友(2018-05-17):
楼主好:您这机器应该是牡丹12寸黑白机,不是牡丹14寸黑白机,型号为牡丹31H8。此机型外壳使用的是北京电视机技术研究所联合昆仑和牡丹两家联合设计的315机型的外壳(我的头像照片),只是在315的基础上增加UHF高频头位置,主板电路采用了昆仑B3110 电路,你只要找到昆B3110电路图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型很有意思,有点像牡丹31H5(外壳)与昆仑B3110(电路)嫁接的!

网友:
你好,这是牡丹35H1吗?这种一体化高压包可以用通行的2--6--8代替三洋一体化的1--3--4。通行的3--4代替三洋的2--7脚。也可以不接2--7脚,直接把1366的2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