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废了的路由器还有救吗?

楼主(2018-02-16):
最近在坛里买了一个路由器,需要刷机,因头一次刷机,在漫长的等待中,断电了,现在刷废了,请问大侠们,这台路由器还有救吗?

网友:
ttl救吧ttl救吧

网友:
拆那个flash芯片烧录吧

网友:
什么路由器?

网友A:
不可以重新刷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重新刷机吗

已经无法再进入升级的界面,所以不换存储芯片就是废物了,只因升级需要的时间太长,以为死机了,重新开机就废了。

网友:
没冒烟就没废啊,TTL刷下试试

网友:
用编程器刷机吧

网友:
靠谱的做法是再买一个,这个留着当死马医

网友:
网上下载对应的编程器固件,编程器刷。

网友:
用编程器,没有刷死这说

网友:
硬件没废掉就好办,刷系统挂掉就和windows崩溃一样,不至于换台电脑

网友:
业余条件不好弄,没几个钱换个新的。

网友:
刷挂掉后,如果uboot是不死breed的就能免拆刷回去,如果不是至少拆机ttl,还有可能要编程器,甚至拆下flash。有的路由器一上免拆的测试夹就是加电开机,没法免拆。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uboot启动代码,如果还有应该有的救。或者上编程器烧录flash

楼主:
谢谢坛友,春节让老婆塞起来了,节后再折腾

网友:
用编程器重刷机!

网友:
废不了,继续折腾吧

网友:
拆下来编程

网友:
路由器的电源还能够使用,一般9V的,当然也有其他电压的。

网友:
十几块买个编程器吧,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NETGEAR WNDR3800路由器刷机坏了,请问朋友有没有编程器固件?

刷OPENWRT啊

网友:
只要没冒烟就可以刷好,编程器搞起来吧

网友(2018-04-18):
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