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电源测量8V怎么回事

楼主(2018-02-16):
电源插了一天。然后接12V。CD机不开机。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源电压变成8V了怎么回事。谢谢。电源保险丝都正常,

楼主:
电源没有任何烧坏现象啊

网友A:
电容,滤波电容,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滤波电容,查一下

兄弟过年好,能标一下那个吗?

网友B:
低压输出电容,还有在接线端旁的可调电阻调一下

网友C:
我手里也有很多5V40A的电子屏幕的变压器,也是有的电压偏低或启动不起来,但有时又能启动起来电压恢复正常,没有烧焦的痕迹,找不到毛病,跟楼主的电源结构类似,看来是通病,哪位高手给找到毛病我送他2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也有很多5V40A的电子屏幕的变压器,也是有的电压偏低或启动不起来,但有时又能启动起来电压恢复正常 ...

这类电源用的几乎都是“公版”电路,TL494半桥+自激启动。

偶尔不启动,查自激启动相关元件和494供电电路。下图参考:

网友:
这个都是长时间工作高温某些元器件老化导致,木有维修经验的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类电源用的几乎都是“公版”电路,TL494半桥+自激启动。

偶尔不启动,查自激启动相关元件和494供 ...

谢谢版主指点,我把您标注的原件拆下来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类电源用的几乎都是“公版”电路,TL494半桥+自激启动。

偶尔不启动,查自激启动相关元件和494供 ...

您标注的电容电阻都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现在电源工作正常。
我这些电源(几十只)工作正常之后就正常了,
等几天之后再给电就又不能启动,反复送电几次就能激活启动然后正常工作,
能不能是494老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标注的电容电阻都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现在电源工作正常。
我这些电源(几十只)工作正常之后就正常 ...

启动后能工作,证明主电路问题不大,问题在启动电路的可能性较大。

您找个17V左右的直流电源并在C9(参照上个回帖的电路图)上,再送高压,如果正常工作,就查上个回帖红圈内的那部分电路吧。
不仅元器件本身,还要查管脚是否脱焊,如果没有电桥,电解电容就别用万用表凑合查了,直接换新的。

还有几个点也查查:
C5、C6是否虚焊及其本身是否完好。
变压器管脚用放大镜看看,是否有裂纹。
两只开关管是否有虚焊。
晃晃推动变压器,看看是否虚焊。
推动变压器到开关管的十几个阻容件仔细查。

注意安全,最好电源前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启动后能工作,证明主电路问题不大,问题在启动电路的可能性较大。

您找个17V左右的直流电源并在C9( ...

又继续查了几个电源,有几个刚上电不启动,拆开再上电就又好使了。我修理这毛病都折腾3~4回了没找到问题,。版主有意送您几个,都是5伏40安的,3个就可以做个大电流充电器',不知道能不能改成双电源做功放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又继续查了几个电源,有几个刚上电不启动,拆开再上电就又好使了。我修理这毛病都折腾3~4回了没找到问题 ...

谢谢了,我这也有一堆5V60A的电源,电路形式差不多。前些日子改了俩,弄成0-30V、0-10A可调,塞进一个UPS机壳里当双路实验电源用。

遇到不启动的,基本都是自激启动电路和IC供电电路出的问题,这两部分的三个小点解,直接换新的。还有就是管脚有细裂纹,不用放大镜很难发现的小裂纹。没事时您仔细查查,应该不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我这也有一堆5V60A的电源,电路形式差不多。前些日子改了俩,弄成0-30V、0-10A可调,塞进一个UPS ...

虚焊不应该有,以前修的时候全部加焊过,给494滤波的电容换新过,主滤波电容替换过,跟高频变压器串联的电容也换过,功率管替换过,功率管旁的4.7电容测量过没换,就是有时不启动,头都大了。今天找的几个二次上电都工作了,哪天找找一直不启动的好好弄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虚焊不应该有,以前修的时候全部加焊过,给494滤波的电容换新过,主滤波电容替换过,跟高频变压器串联的 ...

电解普通电容表有可能量不出来,用电桥测下Q值或者ESR和容量看看,没电桥就只能代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我这也有一堆5V60A的电源,电路形式差不多。前些日子改了俩,弄成0-30V、0-10A可调,塞进一个UPS ...

这个改得麻烦了点,还得动变压器

网友E:
把低压电容换新就好了,这种属于老化,用普通表量不出来

网友:
“电源插了一天。然后接12V。CD机不开机。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源电压变成8V了怎么回事。谢谢。电源保险丝都正常,电源没有任何烧坏现象啊。”
        电源出故障了,不是烧坏了那种故障,需要电路图,弄懂原理再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继续查了几个电源,有几个刚上电不启动,拆开再上电就又好使了。我修理这毛病都折腾3~4回了没找到问题 ...

兄弟我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输出电容,还有在接线端旁的可调电阻调一下

就是你说的对,可调电阻调完就好使了,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低压电容换新就好了,这种属于老化,用普通表量不出来

那个是低压电容,兄弟标一下

网友:
学习电源知识。

网友F:
检查并更换TL494供电辅助绕组的滤波电容是否容量降低损坏,一般是耐压35V以上47uf以上(50V100uf最好),已遇多个电源均是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并更换TL494供电辅助绕组的滤波电容是否容量降低损坏,一般是耐压35V以上47uf以上(50V100uf最好),已 ...

具体哪个电容请朋友在图上标一下,谢谢。换了电容就可以了吗

网友F:
变压器C9附近2-3个电容看电压及容量,至少35v47uf以上,图中红圈内C9应该是,看变压器绕组输出经过整流二极管的就是,输出电压偏低不稳,调解无效一般这个电容换了就会好的。实在不行就得量量TL494 12脚电源电压、14脚5V基准电压是否正常确定TL494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C9附近2-3个电容看电压及容量,至少35v47uf以上,图中红圈内C9应该是,看变压器绕组输出经过整流二极 ...

谢谢了我的兄

楼主(2018-04-16):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C9附近2-3个电容看电压及容量,至少35v47uf以上,图中红圈内C9应该是,看变压器绕组输出经过整流二极 ...

换完还是不好使。怎么办,还换那个

网友:
检查494电压取样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
楼主的电源修好了吗,我有一个电源也出了问题,没输出,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