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水壶

楼主(2018-02-16):
维修,尤其是電子方面的维修,由于布通环境、不同的操作、不同的元件质量,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层出不穷,比如今天修理一台電热水壶,接上220V市電按下壶底开关,電源灯不亮,且不加热。一开始怀疑是发热芯烧毁或者是什么松动,拿着工具将壶底的外壳拆除分离,万用表检测至关重要的发热线圈【这个东东要是烧毁断路了,基本上也没啥修头了,但是不排除比较抠门的人为了修好,还网购发热芯,電焊拆除旧的发热线圈再焊接上新买回的发热线圈,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特么瞎编的---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抠门人士】,发热芯完好,壶底的内部也没有烧毁的元件,但是闭合开关,测量不出有几十个Ω的发热芯内阻。
此时缩小故障范围,将元件损坏,排除,锁定为开关控制的触点接触面处是否有電弧打黑【不是除恶,是碳化或者铜接触面有氧化】的现象,发现确有黑色部分于是用砂纸打磨光亮后装好壳体,接通電源,但是依旧加热不能!!
这是为什么呢?!难倒碳化层没有打掉?还是又氧化了?
为了降低返工的工作量,万用表欧姆档的蜂鸣档表笔接触同心圆的其中2道,确实接触上了,有蜂鸣声【几十欧姆】唯一能解释的通的话,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電源绕线盘!
话不多说,测量绕线盘的3个引脚对应的里面3个接口,还算正常,但是为什么就不能烧水呢?!将水壶放置于绕线盘,按下开关,万用表测量火线→零线的阻值是否在几十欧姆之间,令人遗憾的是,阻值为无穷大!!
这充分说明要么绕线盘内的簧片与壶底的同心圆圆圈金属部分没有接触上,要么就是簧片有积碳或者氧化层!打开電源绕线盘的外壳,结果令维修员大吃一惊【雾草,这怎么跟UC标题党烂大街的写法那么像】;簧片有严重的变形,难怪说是接触不上,螺丝刀卸下簧片,尖嘴钳矫正后,触点打磨,并用電烙铁融化焊锡镀锡,还原簧片,供電后可以加热,修复完毕。
因为我今天还在加班【这个时候,大年初一还在加班的,不是年薪上百万的,就是月薪2千块的。。】,没时间拍摄照片,所有的维修步骤,请大家想象一下,实在想不出来,自己把家里的電水壶拆拆看也是可行的,但是千万不要带着電去拆卸哦,不然電着了,我可是不负责

网友:
简单的故障复杂化了....

网友:
   不会修,瞎折腾,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化,一个电热水壶,全部就几个原件都折腾成长篇小说了。建议基础薄弱的爱好者们,但凡修个东西,先读懂原理,做每个事项前分析好再动手,否则轻者各种瞎折腾,重者出事故都是常见的事。

网友:
   我前段时间不换电磁泵修好了一台6.0升的电热水瓶,电路结构要复杂的多!收获是现在的小家电维修看似简单其实不比维修电视机简单,只要能维修成功并保证故障不再出现,都应该值得肯定!

网友:
感觉电水壶根本就不值一修

网友:
由外至内,由简至繁,操作反了。

网友:
大年初一,单位排的我值班,虽不用坐办公室里坐着,,,但是我也是工资二千的那一拨儿

网友:
闭合回路,找关键点测电阻,无穷大处即故障处。

网友:
看来楼主修理电器不多。这哪里能算是什么“稀奇古怪”的毛病!电水壶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有三处:温控开关(按钮处);壶底防干烧装置;和底座接触簧片。其他像电热管等都是顺便就需要测一下的。
修理电水壶、我见过相对较奇葩的故障点是、玻璃丝外皮的高温线中间莫名其妙的烧断了、而外面还套着白腊管......那个部位烧断的原因始终弄不明白......

网友:
我经常搞热水壶,毛病不少。楼主主要是经常搞高精尖技术,所以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自己动手,乐在其中。

网友:
年薪两万的路过,电水壶这样的,除非非常闲,一般人是懒得动手的

网友:
年前刚刚修了一把。很简单,量一下通断就行了。
这台的原因是壶底的那个开关坏了。干脆直接短接,正常了!
就是去掉了防干烧功能,提拔上的那个开关还是好使的。

网友:
前几天家里的电热水壶不亮灯不加热,仔细观察,原来底座接触的弹簧触点压下去卡住没有弹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