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光灯烧了,准备自己换

楼主(2018-02-17):
近光灯烧了一个,去店里换连工费45元,没几天两个近光灯又烧了,网上看一个15元,打算购回来自己换,也不复杂,练练手。
多发了几张图删不掉了。

网友A:
雪景不错,什么车?

网友:
丰年好大雪,只烧近光灯。
可能电压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雪景不错,什么车?

东风景逸SUV,1.6手动豪华型。

网友:
灯的质量怎样

网友:
我的远光灯换LED的了,近光灯不好换。

楼主:
不知道,可能质量不太好,要不然怎么刚换上就烧了。

网友B:
是不是装的时候手摸灯泡了?有指纹的灯泡使不常。

网友:
对,一定要戴手套,我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装的时候手摸灯泡了?有指纹的灯泡使不常。

还有这一说?灯泡是店里换的,可能没有戴手套,提醒的好,自己换的时候一定要带手套。

网友C:
换欧司朗吧,杂牌1个月换一个,亲身体会,不要浪费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欧司朗吧,杂牌1个月换一个,亲身体会,不要浪费钱了

有前辈的经验,就可以少走弯路了,谢谢huzhanyou1 前辈!

网友D:
汽修店换灯泡可是一个永远跳不玩的坑    为啥呢  这个钱 不多,但是可以通过手法进行增量,大家都有饭吃,  维修工在换灯泡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用手去捏一下灯泡, 这个动作可以隐藏得神不知鬼不觉,老师傅甚至可以让你觉得这一手才叫“专业”  汽车大灯绝大多数都是卤素灯,说人话就是高压碘钨灯,寿命的保证是在高温下卤素的回送效应保证钨丝的稳定, 但是 灯泡表面因为有污渍(主要是油污)就会对灯泡表面的温度平衡有所打破,钨丝的回送功能失衡,结果钨丝在短时间内消耗 殆尽在灯丝薄弱部位高热烧毁,再牛逼的卤素灯 只要灯头玻璃被污染寿命即可大大打折,甚至即刻烧毁,所以呢,新灯泡在安装之前,用酒精 或者化油器清洗剂,认真清洗一下灯头玻璃,等自然干透后,捏着金属座安装到大灯内此工艺即可 保证灯头寿命达到原车出厂标准   其实 原装车灯的灯泡安装工艺就是如此,安装前必须在清洗液中浸泡清洗, 晾干后才能安装到大灯内的。

网友:
换欧司朗夜行者吧,我都用了好多年了。寿命的话,第一辆车双丝的不到两年,目前车单丝的用三年还没有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汽修店换灯泡可是一个永远跳不玩的坑    为啥呢  这个钱 不多,但是可以通过手法进行增量,大家都有饭吃 ...

又跟你学到了,不过我自己换的刹车灯几个月了,当时没有清洁也没有带手套,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跟你学到了,不过我自己换的刹车灯几个月了,当时没有清洁也没有带手套,下次要注意了。

  刹车灯是普通灯泡  不是卤素灯, 玻壳温度低 ,脏污对寿命影响不大   只有前大灯才是卤素的。

网友:
灯泡换起来很简单,动手能力强可以换LED大灯,这个厉害

网友:
换个灯泡还有那么大的学问?学习了。

网友:
飞利浦的也不错,我换过现在两年多了还没事

网友(2024-11-17):
直接上LED

网友:
我的原厂灯快10年了,感觉有点点变暗。学习一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一说?灯泡是店里换的,可能没有戴手套,提醒的好,自己换的时候一定要带手套。

收纳不要紧,换好后用无水酒精棉球擦净很重要。

网友:
没那么多玄学,只是你买的灯泡质量差点而已。你们那边温度低,冷态电阻低,质量差点的灯有可能一开灯就烧了。我的近光远光都是自己换的,还改了LED,审车的时候又换回来,来回折腾不下10次了,真正烧毁的灯只有3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