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制作一个4.5V/6V收音机电源

楼主(2018-02-17):
收藏的收音机需要不时通通电,驱赶潮气,用电池有一个漏液的问题,开关电源又不能用,用维修电源也可以作收音机电源,但移动不方便,收音机使用较多的是4.5V、6V电源,所以就利用家中一些废物制作了一个4.5V/6V转换的线性稳压电源,材料包括:带镇流器主电路板的废旧日光灯灯座一个,拆去电路板上的元件待用;AMS1117-ADJ可调稳压块一个;在旧笔记本主板上拆下来的3.5MM耳机插座一个;5.5MM电源插座一个;120欧电阻两个;470欧电阻一个;10U-100U电解2个;1.2*2CM船形开关一个;输出6.5V-9V带5.5电源插头的线性电源适配器一个;两头3.5插头电源线一条。制作步骤:

1、在旧镇流器的外壳合适的位置上开一个直径8MM的圆孔用于安装5.5MM电源插座,开一个1.2*2CM的孔用于安装船形开关

2、在旧旧镇流器灯座活动盖板的合适位置上开一个直径6MM的圆孔用于容纳3.5插座伸出部分

3、将AM1117-ADJ、电阻、电容和3.5MM插座安装在电路板合适的位置上

4、将5.5MM插座和船形开关连好线,一头焊接到电路板相应位置,然后安装在外壳上;把电路板按原槽插入,盖上活动盖,制作完成。

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18-2-18 09:02):
R3的阻值标错了,应该是330欧。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一个9V输出的电源,一个全桥,两个电解电容,一块7805或7905,就可以了。输出直流5V电压,对付4.5/6V收音机没问题的,如果对4.5V收音机不放心可以在电源上串联一个整流管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一个9V输出的电源,一个全桥,两个电解电容,一块7805或7905,就可以了。输出直流5V电压,对 ...

既然有条件做,就没有必要用7805,毕竟5V的电压用于6V的收音机有点小,用于4.5V又有点大,感觉不怎么靠谱。

网友B:
楼主用废日光灯壳的精神可嘉,就是美观度差点,但是也得给楼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废日光灯壳的精神可嘉,就是美观度差点,但是也得给楼主点赞

手头就这么个破旧了,如果有新的就好了。

网友C:
想请教下为什么开关电源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下为什么开关电源不能用?

开关电源对调幅收音机干扰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对调幅收音机干扰严重。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下为什么开关电源不能用?

干扰很大甚至完全无法收听。

网友D:
楼主的117电路的调压原理可以说明一下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117电路的调压原理可以说明一下否?

不是117,是AMD1117,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百度一下就知道了,现在网上查很方便。

补充内容 (2018-2-19 21:04):
AMS1117

网友E:
建议砸开步步高电源把5个零件整合进去,即简单又美观。我就这样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砸开步步高电源把5个零件整合进去,即简单又美观。我就这样做过。

砸开电源适配器是当时考虑的选项之一,但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不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