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来复四管机的问题

楼主(2018-02-17):
闲时制作了2款 四管机 65-4  67-4  制作65-4时 用洞洞板飞线制作   在高频管的电流上按照图示的R3电阻值调试  电流始终在2.4ma左右调不下来  未果

手里有块67-4的印制板  开始制作67-4  在调试高频管的电流上遇到同样问题   按照图示的电阻值调试  电流始终在2.4ma左右调不下来  后加大串接电阻最终在电阻1.2m欧时电流调在了0.45ma  机器工作正常

为什么和原图中 差这么多?其他坛友遇到过这样情况吗?

网友A:
        调偏流电阻的时候,要先断开再生电路,调好偏流后,再接上再生电路。

网友B:
应该是现在的管子放大倍数比过去的管子好,电路图是老电路图,管子是现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偏流电阻的时候,要先断开再生电路,调好偏流后,再接上再生电路。

调完接再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现在的管子放大倍数比过去的管子好,电路图是老电路图,管子是现在的吧。

3AG1D  管子β值120左右

网友:
你的高频管放大倍数应该很大!

网友:
更换一只优质高频电容C4至1000PF看看。

网友:
可能是检波二极管不良(正向压降稍大)或正负极接反,我以前也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可能就是第一图R1为4k7误用47k,第二图的那个82k电阻太大了,用小一些试试。

网友:
静太电流  动太电流 不一样

网友:
第一图的发射极再生不用和集电极连接微调电容,高频变压器离磁棒线圈过近。

楼主:
好的  以上各位  有空再试试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65-4四管来复机的电原理图,是我以前发的一个图,图上的微调电容也是画上去的。那是我的一个实验,不 ...

是的第一图就是你帖子里的  再生选一种就可以     第二图 67-4制作成功 采用锂电7.4v供电   高频管也是偏流电阻1.2m才调到0.5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实验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低放管3AX31,你可以换成高频管(换了之后别忘了调整偏流电阻),会有 ...

嗯 是的  低放用的3AG管

网友D:
我觉得你两个图的下偏置电阻应该是5.1K而不应是51K。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加大串接电阻最终在电阻1.2m欧时电流调在了0.45ma  机器工作正常  ,请问电阻用到1.2M、=1200欧姆这样会很耗 ...

你用功率、电压、电阻的关系公式算算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两个图的下偏置电阻应该是5.1K而不应是51K。

嗯  看下另一图  9.1k 有点靠谱  等试试

网友F:
同意图纸R2阻值不对的看法,如果用51k的话,R3哪怕取100k,在6V的电源电压下,分压出来有2V,超出锗管正常偏置电压太多,明显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图纸R2阻值不对的看法,如果用51k的话,R3哪怕取100k,在6V的电源电压下,分压出来有2V,超出锗管正常 ...

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功率、电压、电阻的关系公式算算就知道了!

更正一下    把82k换成5.1k后 调试高频管电流为0.25ma 上偏电阻230k  正常了 谢谢

网友G:
用啥型号表,串接在电路啥位置?也可用电压表测2KΩ电阻压降后换算ⅠC/可减少串接电流表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67-4型四管机我安装过十多遍,51k没有问题。楼主可检查一下高频管、二极管等元器件以及电路接线是否有问题 ...

更正一下
67-4   按原图中图示的电阻值调试  电流始终在2.4ma左右调不下来  后加大串接电阻最终在电阻1.2m欧时电流调在了0.45ma  机器工作正常
现在电阻82k改5.1k   上偏电阻调整到230k电流0.25ma   说明原图数值有误  线路不会出问题   是成品板  有测试点的

补充内容 (2018-10-7 13:07):
这个电阻应该是8.2k  图纸中的小数点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啥型号表,串接在电路啥位置?也可用电压表测2KΩ电阻压降后换算ⅠC/可减少串接电流表对电路的影响!

30表 电流档 5ma档 串接在电路板测试点

楼主:
还有个问题   67-4 再生电容调节作用不明显  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67-4 已基本完成  谢谢大家帮助  现在汇报想情况  将电阻82k改为5.1k 高频管电流按照图示调整  开大音量后失真   调整到0.25  低放1.5ma 功放3.5ma  正常 收到本地强台2个弱台一个  强台声音洪亮清晰  弱台音小清晰

网友D:
引用 楼主:
67-4 已基本完成  谢谢大家帮助  现在汇报想情况  将电阻82k改为5.1k 高频管电流按照图示调整  开大音量后 ...

恭喜楼主装机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大串接电阻最终在电阻1.2m欧时电流调在了0.45ma  机器工作正常  ,请问电阻用到1.2M、=1200欧姆这样会很耗 ...

另外1.2M不是1200欧姆,而是1200千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装机成功!

谢谢帮助  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图纸R2阻值不对的看法,如果用51k的话,R3哪怕取100k,在6V的电源电压下,分压出来有2V,超出锗管正常 ...

今天无事 又装台67-4    采用空气可变    180磁棒   有个问题  有人体感应现象  调台时手在可变附近声音很好   调好后手离开有杂音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  新春快乐

谢谢!新春快乐!祝在新的一年里为矿坛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