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箱的再改造

楼主(2018-02-17):
    原来曾用一个红酒盒改造成了一个工具箱,近来又抽时间加了一个多功能电源。这个电源包括两个市电输出插座,两个市电通过调速装置输出的插座,一个1.2~15V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同时还顺便加了一个温湿度表。
    拆了一个插线板,正好可以放进盒子内,拆掉插线板上的两个插座,一个空位上安装交流电压表,另一个空位上准备安装微型直流电压表及直流电源输出插座。
    拆了一个旧电源变换器,利用里面的电源变压器来做降压电源用,买来几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直流调压板。为了保证微型直流电压表的正常显示,拆了一个旅行充电头,利用5V电源为电压表供电,直流稳压稳压部分的材料准备齐全了。
    买了两个交流调速模块,配合两个插座作交流调速输出用。
    安装过程:
用纸壳板做电源盒子,这是底板,中间开的方孔是放置变压器的。

拆了一个插线板做面板。

用热熔胶枪来粘接盒子,经实际操作,光用热熔胶枪是粘不牢的,还需要用热风枪加热,胶彻底熔化后才能粘的牢。

粘好了两块

粘好了三个面

底座基本粘接完毕

做直流调压电源的面板,由于位置所限,面板上仅仅安装一个微型电压表和一个电源插座,接线柱和调压旋钮被安排在盒子的侧面。

先钻好排孔,再用美工刀加工成矩形

安装微型电压表及插座

面板完成后的照片

楼主:
安装直流调压模块,由于面板位置有限,调压的旋钮被安排在侧边,找了一段电线外皮,准备将调压旋钮延长出来。

用了一点热熔胶将电线外皮粘接在调压电位器的轴上

接好连线

固定好调压模块

为了保证微型直流电压表正常显示,拆了一个手机充电器专门为电压表供电

固定好充电器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装直流调压模块,由于面板位置有限,调压的旋钮被安排在侧边,找了一段电线外皮,准备将调压旋钮延长出来 ...

线路组装完成后,将面板与底座固定,照例还是用热熔胶粘接

这是侧面,下面的三个孔用作散热,也便于放置长工具。

这是内侧面,方便用自攻螺丝固定在盒子上

这里的三根线是接在盒子侧边的电源插座上的。

放进工具盒子里,接好电源插座后,将电源盒推到位

加装了一个温湿度表

组装完成后的多功能电源工具箱

网友:
改的不错,很适合外出干活。

楼主:
是的,解决了外出的简单维修问题,基本工具和常用电源都齐全。

网友:
改的已经超出插排范围!是一台综合电源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