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献礼!上海941A电唱机

楼主(2018-02-17):
放地下室多年了的一个老电唱机,最近感兴趣拿出来打理打理,给大家汇报一下:

原来是古铜色的面板,没有找到那样颜色的油漆,就用灰色的喷了一遍。

商标很漂亮

这个纽子不知道是干啥的,就是个装饰

用LM386搭了个功放板,效果还不错。

狗年给大家拜个年啦!

网友:
哈哈!好!看到了那个“大白脸”~~~~~

网友A:
功放板最好找个206唱机按上,给941按上有点添足之嫌。可惜这机了。就像,霸王别姬拿手枪自杀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板最好找个206唱机按上,给941按上有点添足之嫌。可惜这机了。就像,霸王别姬拿手枪自杀一样。

谢谢指点!
改造部分都是安装在底板下面,随时可以拆除,没有改变基础结构,目前只是自己欣赏使用。

网友B:
非常好!虽然现在看机器比较老了,但造型新颖保存的非常好,成色也非常棒!
东西只要自己喜欢就是最好的,加分鼓励,希望楼主能够找到自己了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虽然现在看机器比较老了,但造型新颖保存的非常好,成色也非常棒!
东西只要自己喜欢就是最好的, ...

感谢领导加分!

网友C:
那个钮子很可能是45转唱片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钮子很可能是45转唱片适配器。

那个纽子背面什么也没有机构连接,只是一颗3mm螺丝固定,正面有“上海录音机厂”几个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纽子背面什么也没有机构连接,只是一颗3mm螺丝固定,正面有“上海录音机厂”几个字

不需机构连接,45转唱片(EP)中心孔径是38毫米,如果那个东西直径是38毫米那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机构连接,45转唱片(EP)中心孔径是38毫米,如果那个东西直径是38毫米那就是了。

你看看细节:材质是塑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细节:材质是塑料的

这个和材质没有关系,它主要起定位的作用。45转唱片是大孔的不是常见的7~8毫米的小孔。

楼主: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养眼,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