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心师傅指点

楼主(2018-02-17):
自己用的胜利万用表,型号vc890D,朋友借去给我烧掉了,这块表对我有特殊意义,想尽最大努力修复!请师傅帮我看一下烧坏的那两个是什么元件,是电容还是保险?还有那三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求好心师傅指点,小弟感激不尽!祝你们新的一年全家幸福!给我份线路图也可以!最好有这块表的帮我看看烧坏的具体元件型号!谢谢!!

网友:
所以说你要准备一只“炮灰”表,专门出借的。

网友:
二极管是1N4001,另外两个是压敏电阻,我看了一下拆机备件有两种型号,一是75S另一种是4BDMZ,用万用表电阻挡测正反都在1K5左右,这个是起过压保护用的。

楼主:
这块表的芯片是什么型号?有知道的吗?

网友:
呵呵,先确保主芯片没事再休吧

网友:
既然意义特殊修好了就别再外借了
二极管用4001-4007都行
剩下2个是保护用的ptc,一般冷态电阻是1k或2k,1k的居多,这个器件精度很低,而且对精度影响很小且可以通过校准补偿,这个范围之间的随便找一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表的芯片是什么型号?有知道的吗?

补字补字补字补字补字补字补字补字补字

网友:
所以说你要准备一只“炮灰”表,专门出借的。说得好

网友:
有的890,保护用的ptc就用1。5K大 2、3瓦电阻。你可以试试看测量数值有没有影响,要不你可以买个旧890,拆元件用,我有DT890A,有保护用的ptc,能正常工作但是我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