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中周

楼主(2018-02-17):
大家新春快乐!
        自从装了“小平岛”以后就喜欢上了收音机,节前又买了几片拆机的CXA1019,装调频很顺利,开始把片子装反了,这东西腿太多,把他焊下来还真的费点劲。重新装好后通电就响,简单调调线圈就可以得到较满意的频率覆盖和音质了。但调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首先这几个线圈就够挠头的。中频变压器找了一个旧的拆了从新绕,在一个旧收音机板子上试了一下可以用,震荡线圈手头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磁心了,只好用一个7*7*5的磁心试试,我用的是不等容的小双联,中波震荡连是80P的,经换算电感应在300微亨左右,计算圈数114,手头只有0.08和0.03的线,0.08的线肯定是绕不进去的了,只好用0.03 的线绕,没想到一次成功,电感量和预想的基本一样。这线以前买来本想饶表头动圈的,太细没敢动手,今天在这儿用上了。另外做的绕中周的小辅助工具感觉挺实用,在这儿也推荐给大家。

网友A:
楼主好手艺,CXA1019电路可否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CXA1019电路可否共享一下?

就是PDF文件的标准图,连电感都是按说明书来的,中波电感空着就可以了。

楼主:
中波太难整了,目前还没整好

网友:
大芯片cxa1019,快绝版了。

楼主:
中波还没整好,估计我这儿中波信号也有点弱,用LP660放到外窗处也只能勉强在低端收到几个几乎听不清楚的台。用调幅信号发生器从中频或高频输入倒还是有音频输出的,估计灵敏度太低了,中频真是难整,慢慢学习吧

楼主:
老兄送的双联没舍得用,前几天在网上疯狂的收集收音机配件,有的还没到货呢。这炮灰小双联也是前几天在网上收集的,拆开看过,调频、调幅都是线性的,练手用吧,哈哈。

网友:
CX1019 可是个好芯片!!!

网友:
这个中变和振荡最难搞,太会断了

楼主:
中波还是没调出来,从中频变压器后面输入调幅中频信号,输出可以测到很漂亮的音频信号,但中频变压器前端输入时除了音频信号有杂波和幅度略有减小外不论怎么调磁芯都没有反应,好像中频变压器不谐振似的。中频变压器在线下测试谐振很不错的,不懂为什么,过了节再重新做做看。

楼主:
昨天晚上终于把中波整出来了,还真不错,国内国外电台不少,头一次听到这么多的中波电台声。中周、震荡线圈和天线线圈一个一个的整,到最后几乎是一圈一圈的调,在线下把这几个线圈一个一个调好,然后组装,用调幅信号发生器调试,果然在示波器上看到了漂亮的音频信号。再后来就是用托盘端到窗边,哈哈,全频段内有不少电台,高低端信号差不多。这板子已经改的不像样子了,有空从新腐蚀个板再好好做做。磁棒是昨天刚到的,磁棒架还没到呢。

楼主:
原来不出中波可能是我用旧的类似电路上的几个线圈试的,估计根本不能协调。那个旧板子电路是S1A0426C02,板子是没使用过的,也几乎收不到中波信号,还以为我这儿可能没有中波信号呢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哈哈。刚整这东西就得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