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工进来说说

楼主(2018-02-17):
老式的电瓶测量仪是低电阻的康铜并联在电压表上?电阻是多少欧姆?

网友:
没用过这种测量仪,印象中看到过,好像是0.5欧姆。12V电压下其电流能达到24A。
           刚刚在某网购上查了一下,南京天宇FY-54蓄电池测试仪的内阻约0.2欧姆。12V电压,放电电流能达到60A,测试限时3秒以内。

楼主:
谢谢了,怪不得我用50w灯泡没反应

网友A:
以前给别人修过一个电瓶测试仪,里面的一盘电阻丝,上面标着2欧姆60W,原理就是测量电瓶带载后的电压,压降过大说明电瓶不好了,测试时间一般不超过3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给别人修过一个电瓶测试仪,里面的一盘电阻丝,上面标着2欧姆60W,原理就是测量电瓶带载后的电压,压降 ...

你这个,估计是电瓶车上的,汽车启动电瓶的会电流大很多

网友:
这个不同的品牌不会一样吧?

网友:
        根据所测电瓶容量选用合适仪器或变更不同档位(放电电阻),原理如MABOWEN版主所言,一般放电电流选择电瓶容量的50%,如小车常用电瓶为40Ah,选0.5欧  ;  大车100Ah的电瓶通常选0.2欧甚至更小!  这么做会使那些硫化的电池瞬间原形毕露! 通常这些电瓶是一充就满,一用就停! 万用表测电压基本正常! 同时大电流放电会使那些极板变曲变形的电瓶一招致命! 使故障明朗化,尽快排除隐患!

网友(2024-11-17):
这种不安全的,现在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