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并口硬盘可以直接代替DOM卡(硬盘)吗

楼主(2018-02-18):
最近ZJXZW坛友赠送升腾D8810小主机,该机使用1G的DOM卡当存储硬盘,我抢了一台想当下载机,因为手里没有这种DOM卡,问大家可以直接用并口的笔记本硬盘直接代替吗?(手里也没有笔记本的并口硬盘),先谢谢回答的坛友。

网友A:
那要看板上的接口是否是标准ide了,如果接口插针定义和并口盘不同,也是枉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板上的接口是否是标准ide了,如果接口插针定义和并口盘不同,也是枉然。

我也不懂啊,我要用于升腾D8810小主机上,该机设计用44针1的DOM卡,也想知道用笔记本并口硬盘行不行。

网友:
先看下小主机的接口是不和笔记本并口硬盘一样,

网友:
插个硬盘试试,一般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