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低阻三管耳塞收音机

楼主(2018-02-18):
       在翻阅《少年晶体管收音机》这本书看到低阻的三管机,可以省掉高阻耳机也不用变压器,所以就做了一个试一试效果。材料不是很充足,只能采用原始的手工搭棚焊接方法。可变电容器没有270的,但找到了140双连的只能两连并用,稍微大了点,调谐线圈加减了一下,检波和再生线圈没调整。3DG6没找到只能 用3DG201代替了,几个偏流电阻也用可调电阻代替方便调整,几个电容的数值也是大致接近的。
        焊接好后马上进行测试,通电后听到了底噪声和啸叫声,说明焊接没问题了,接下来是调整再生,直到啸叫声停止。终于听到久违的电台声了,整个波段覆盖还算可以吧,低端比较清晰的收到了604千赫河南新闻广播,中端的广西新闻910也还可以。再生调节比较麻烦,高了啸叫,低了台少。最后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固定下来,大概数了下收到了8个能听清的电台。以上调试都是在室内晚上进行,白天我这中波基本收不到电台,噪音和干扰很大,能听到的只有一个中国之声,应该是桂林转播的。到室外空旷的地方效果应该会好些。

三管机4

三管机4

图纸2

图纸2

三管机5

三管机5

图纸1

图纸1

楼主:
老虎哥,你这电路里有个变压器,材料难找啊。主要是绕制的参数有点难控制

楼主:
版主,:我的图片只能上传4张,还有几张传不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收音机线路非常经典,我当年焊接安装了好几个,性能非常好,中波低端和高端电台灵敏度非常均匀。这个线 ...

请不要在别人的参赛帖中发其他电路图,以免影响楼主参赛的评分!您发的图纸资料将删除,技术交流的资料请发到相应版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我的图片只能上传4张,还有几张传不上去了

请速将照片发给我,我替你上传,我的邮箱已站内短消息发给你了。
请注意阅读参赛注意事项并按要求发图!

网友:
这个电路我做了不下20个,那是80年代末,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的年代。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发射极也能接再生啊

发射极接再生线圈非但可以而且再生均衡稳定!

网友(2018-03-26):
《少年晶体管收音机》这本书我也有一本,算是我玩电子的启蒙书了如今看到也是满满的怀念,顺便说一下:我是广西的,新闻910是调频的频率91.0MHZ,它的中波频率是792KHZ

网友:
精品高作!!!

网友(2018-05-06):
把晶体管收音机做得像电子管机那样直接焊接也算一大特色

网友(2020-03-25):
这个三管机确实有创新意义,不仅使用的元件也很少,还是1.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