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数字万用表拨盘滑片位置?

楼主(2018-02-18):
闲来无事,将最喜欢用的小数字表拆开准备接表笔线,不小心弄掉了一片滑片,以为装在空位上就行了呢,组装后直流电压挡失灵,拆开重装了几次都不好用,求救:有经验的同学们指导正确的滑片安装位置或方法,谢谢了!

楼主:
最喜欢用的一只数字表,方便、顺手、还比较准确,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弄一团表笔线,这只用完往表外圈一缠即可,收纳起来也方便。

网友A:
仔细看留下的划痕,对应就是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留下的划痕,对应就是安装位置

看不到特别的痕迹,用放大镜观察都看不到!

网友:
我的一块DT9205A的数字表,拆开时也是不小心弄掉了一片滑片,至今还仍在一边吃灰。

网友B:
用组合的方法,有点麻烦,也就是多装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组合的方法,有点麻烦,也就是多装几次,

网友C:
掉了几个,应该拍一张掉下后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片是掉下来的簧片?把那簧片取下来,再拍张图。这样六个簧片猜得累死。

是最边上的掉下来一个,装上后发现不对了,再拆开就不知道是哪边的掉过了,后来又分次重装几次(都只是最边上的每次分别换位置,其它的没动),但都是不行,只检查直流电流档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了几个,应该拍一张掉下后的图片

发现掉下来以为装上就好了,没想到装上不对啊,没想到后果所以美拍图片。

网友:
仔细看拨盘这边吧,安装簧片的塑料位置肯定有簧片伸缩的痕迹。

网友:
当年我就一块安泰信的9205给拆废了

网友:
我没有这样的表,纯属个人分析,从图片上看有两个弹片缝隙较宽,用卡尺量一下两个宽度是否一样,然后再量一下pcb上的痕迹,先把这两个位置放好,拨到电阻档,表笔短路调整中间的几个,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