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无线电平台居然如此强大!

楼主(2018-02-18):
今天查了一下软件无线电可以实现的功能居然这么多:收音机、频谱分析仪、广播电台、业余通信、对讲机、示波器、手机基站、WIFI、蓝牙、无线遥控、基本上是所有的无线电设备都可以实现!简直就是一个技术变革,感觉以前学的好多技术要淘汰了!

网友:
不是以前所学的技术要淘汰,而是可以发挥作用了。

网友A:
这个要有一个强大的SDR模块支持的!没有SDR基本都是空谈!再有这些功能也是专业仪器玩剩下的!比如20几年前的无线电综测他的核心控制和显示系统就是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有一个强大的SDR模块支持的!没有SDR基本都是空谈!再有这些功能也是专业仪器玩剩下的!比如20几 ...

二十几年前电脑的处理速度不够,处理不了这么大量的数据。近年来射频用ADC发展得很快,加上DSP之类的硬件处理速度也跟上来了,所以才有了极宽频谱的软件定义无线电(SDR),20几年前的设备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喽

网友:
SDR有的就是接个低通直接用ADC采集信号,后续滤波、放大等等全部是离散的数字形式了。这里的关键就是高速的ADC,可惜我们国家这方面不行啊……
SDR还是普遍很贵,买不起买不起

网友:
因为是SDR,只要有相应的硬件平台,功能上就看软件如何发挥了。而软件模块多复制一份,又几乎无成本。另外软件可移植性强,移植到不同的平台也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十几年前电脑的处理速度不够,处理不了这么大量的数据。近年来射频用ADC发展得很快,加上DSP之类的硬件 ...

你这个电脑定位不准确,宗测使用的电脑系统属于专业系统,可不是我们所用的多媒体平台,处理信号也不需要那么华丽的界面,不许要那么高的配置.也没有那么大的数据流量!典型的ICOM的R71E725选装件就有电脑连接组件,可以虚拟出0.5-30兆瀑布图!这个机器可是快30岁了!90年代末的手持射频分析义就很强大了,集成100k-2G场强,频率计,频谱分析,扫频,示波器,加信号源。同时可以还原音频,AM ,SSB,宽带和窄带FM,可以com接口和电脑通讯。当时也不明白很低的价格出给长春的矿友了。本地老师使用的MOTOROLA宗测貌似也有20多年了。

网友:
没多大意思,说到手机基站,它也只是骗骗门外汉而已,基带技术可不是这么个简单玩意能够代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脑定位不准确,宗测使用的电脑系统属于专业系统,可不是我们所用的多媒体平台,处理信号也不需要那 ...

综测使用的电脑系统不会超越同时期普通电脑系统太多。比如: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7116
http://www.21ic.com/chongdian/news/2017-09-14/737922.html
用的也是普通的电脑平台。
没有查到r71e瀑布图的相关资料……但是用串口和电脑连接的波特率就在那限制着呢,肯定不是大数据流。对应的现代的SDR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
http://www.pa3fwm.nl/projects/sdr/#nov2008
数字信号处理要求浮点计算能力很高,里面也提到了,为了提高处理速度甚至用上了GPU加速,千兆以太网都无法满足从ADC实时传数据的要求,还必须用到抽取滤波器,这个也是几十年前的设备无法实现的。最终的结果就是30mhz带宽内的瀑布图实时显示,可以支持几百人同时同时观测。这些真的是20年前的设备无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