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lcbbk的帖子改制了一个12v50A开关电源为可调电源

楼主(2018-02-18):
lcbbk的帖子:12V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成功 - 〓电源技术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07437-1-1.html
手中有一个12v50A的开关电源,对比电路差不多,就参照帖子改造了一下,很成功,自己用,不讲究外观,实用为上。
改装后的外形

原参数

加了一个数字电压表,观察调节方便

带负载两个12v的灯串联

加的调节电压的电位器
加了一个12v辅助电源板子

KA7500的方案
原微调电源的电位器和指示灯
开关管2sc4298两个
肖特基整流管stp40s100w两个
滤波电容250v,680微法两个

电位器引线
整体内貌
电压最高只能调到20v。改装简单,比较实用。感谢坛友lcbbk的技术共享。

补充内容 (2018-2-19 00:42):
没有加限流电位器,也没有加继电器,把辅助电源的直流高压输入端(小开关电源)接在开关电源的直流高压上,可以避免断电时的电压失控。

网友:
这种电源容易改,一般不会叫。就是要外加一个电源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