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燃气热水器时,如果不给热水器的温度液晶显示屏 接线,会损坏热水器吗?

楼主(2018-02-18):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燃气热水器的温度液晶显示屏都是安装在热水器正面板上的,  可以不给热水器的温度液晶显示屏 接线吗?
如果不给热水器的温度液晶显示屏 接线,会损坏热水器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觉得维修燃气热水器时,需要把  温度液晶显示屏  从前面板下拆开,再接上线,很麻烦。
    如果 温度液晶显示屏 不接线,也不会损坏热水器,我就可以不接线,省去了担心  温度液晶显示屏 的电源线和感温线  断线的可能。

网友:
把线延长然后加个接线端子可否

网友:
应该不会损坏的,只不过没有直观的显示不好调温度了。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温度显示装置,就可以不接。注意,这种叫LED数码管,不叫液晶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