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内温控器旋钮 是从0-7 ,一般是调到3的位置, 可以把这个旋钮调到2-3之间吗

楼主(2018-02-18):
冰箱内温控器旋钮 是从0-7  ,一般是调到3的位置,  可以把这个旋钮调到2-3之间吗(即2.5的位置)?
还是说,这个旋钮的位置,只能在0、1、2、3、4、5、6、7   这8个固定的位置呢?不能在2-3之间呢?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可以啊,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刻度是一个参考,你也可以理解为00-70,调到24,25,26随意了,和汽车挂的挡位数字不是一种概念

网友:
我是来提醒你的,还需要读一下版规,复制一些给你
2、严禁重复发贴、回帖恶意灌水。高级以下(含高级)会员每天在维修版只允许连续发3贴,连续回5贴,超过此数量视为违规灌水。

网友:
这种控温器里面是用凸轮改变弹簧拉力的装置,不是很精密的东西,可以随便调到任何位置。

网友:
我家内的一般调在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