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欣赏新画的《四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8-02-18):
请大家欣赏新画的《四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

原电路图是这样

原电路图是这样

一比一新画的四管机电路图

一比一新画的四管机电路图

网友A:
        好,新画的四管来复再生电路很好,括弧里面是老草帽管型号是(门6B),不是门6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新画的四管来复再生电路很好,括弧里面是老草帽管型号是(门6B),不是门68 。

谢谢您给指出的错误!

楼主:
改过来了!再次感谢fzh547611老师!

网友B:
既不是门6B,也不是n68,那个字母念"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不是门6B,也不是n68,那个字母念"派".

谢谢了!你说的《派》字母没调出来,只好用n代替了!

网友:
画得很好,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п  П

А Б В Г Д Е Ё Ж З И Й К Л М Н О П Р С Т У Ф Х Ц Ч Ш Щ Ъ Ы Ь  ...

谢谢各位老师!改过来了!请看!

网友:
R8应该是1k5

网友:
画得真不错!
我还不大会画呢!请问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新年快乐!

网友:
R6,1M欧姆电阻不是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п  П

А Б В Г Д Е Ё Ж З И Й К Л М Н О П Р С Т У Ф Х Ц Ч Ш Щ Ъ Ы Ь  ...

谢谢你!不会俄文输入字母用复制粘贴你的字母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