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台表维修思路,每个档位显示都是误差一半,见图

楼主(2018-02-18):
坛子里买的,刚开始很好用,也不知什么原因就成这个样子了,这是测量220V的结果,除电阻档正常,其它都是误差小于一半,各位朋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补充:刚拆开看了看,发现换挡轴和主板之间有一层敷铜皮脱落并卷曲(经常旋转轴产生的摩擦导致),会不会是它和内盘产生短路烧坏其他电路?
我把铜皮取了下来,故障依旧,根本看不懂电路,不敢动。坛子里应该有人会修理,谁能帮助修理一下(付费)

网友A:
我有个表也和你一样,就交流有和你一样的问题。其他都是正常的,问了高手说是交流部分整流二极管坏了所致的,A/D转换电路应该是好的。但我还是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表也和你一样,就交流有和你一样的问题。其他都是正常的,问了高手说是交流部分整流二极管坏了所致的 ...

我表除电阻档正常。其它都毛病

楼主:
拆开检查情况如下:阻容原件外表没有发现烧毁的,在线测量所有二极管、三极管均无发现损坏,其他IC就不会检查了,到此无从下手。

网友:
查基准电压。

楼主:
我连基准电压在哪都不知道了,哈哈哈,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敢拆还能原样装回去,见笑了啊!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连基准电压在哪都不知道了,哈哈哈,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敢拆还能原样装回去,见笑了啊!
谢谢指点。

只有电阻档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