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短波2P2单灯再生机

楼主(2018-02-18):
       2P2单灯机制作很简单,是电子管收音机的入门级制作,但是要做好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我还是要做不同的尝试。
我这里中波信号不好,所以就接收短波,用的是空心线圈,对天线要求比较高,要用矿机的天线才行,不然收不到台。用可变电容控制再生,比可变电阻控制再生要稳定,而且寿命长。
       天线10层楼高的网线,可变电容340P,空心线圈直径20mm,天线线圈0.30mm16圈,间隔3mm,调谐线圈网线9圈,间隔3mm,再生线圈20圈,频率范围6-18MH,双SHH-1耳机串联。强台声音震耳。
       收听效果:可以收到中国之声,韩国对华广播,NHK,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晚上8:00还可以听“小喇叭”。很多网友关心电子管是不是很费电?其实直流管并不费电,特别是乙电,相比较甲电用得更快。现在每天回家都听一个小时,一节一号电池听一个月没什么问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楼主:
多谢沈老师,虎兄加分鼓励,

网友:
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
听起来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就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接收环境行不行?

关键是要有好天线,我的天线有10楼高,有了好天线就是同德生收音机听,效果也大不一样

网友:
没看到GZL涅?

网友B:
每天听一个小时,能听一个月,这是您的一号电池的耗电情况的描绘,那个9伏的叠层电池耗电情况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天听一个小时,能听一个月,这是您的一号电池的耗电情况的描绘,那个9伏的叠层电池耗电情况怎么样呢?

听了几个月了,没换过,

网友C:
这个用什么耳机?

网友D:
牛人大佬,我想知道你的天线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大佬,我想知道你的天线是什么样的~

用网线,两头做好绝缘,网线抗拉,拉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什么耳机?

视频里的耳机用矿机专用的阻抗变换功能的仿T725变压器+手机耳机

平时收听用两个SHH—1耳机串联,方便,而且灵敏度高,

耳机制作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8905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大佬,我想知道你的天线是什么样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8027&mobile=2

网友C:
以前做收音机,没高阻耳机也是用输出变压器加低阻耳机代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收音机,没高阻耳机也是用输出变压器加低阻耳机代替

嗯,只要掌握好阻抗匹配条件,高阻耳机中阻耳机,低阻耳机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只要掌握好阻抗匹配条件,高阻耳机中阻耳机,低阻耳机都不是问题

业余条件下就是个大概,能用就行

网友(2018-08-26):
管子不好找啦

网友(2021-12-16):
这些图片跟你写的线圈数不大一致

网友F(2023-03-18):
我做过两次2P2低压机,一次用扁磁棒5x13x100三根叠起来成为方棍一样,单股漆包线绕,1.2V甲电、9V乙电,剃须刀里的充电小变压器做阻抗变换,助听器耳塞收听,无外接天线,后来嫌它体积还大了,就拆了,

改用5x13X55d 扁磁棒,1.2V随身听口香糖电池、9V叠层、10k电位器调再生,原变压器,全部挤在小电铃套件盒里,改制接线时烧坏一半灯丝,用剩下的灯丝工作,不用外接天线,在成都收当时三个本地台(现在只剩下2个台)(还以这个参赛了)。
电路都是本坛的常见电位器调再生的低压2P2电路。最大特点首先是实现了随身移动式,袖珍型,其次是其声音特别,很静,很细润柔和(也许是音量不大的原因),和我自己的电铃套件盒68-1单管来复再生小机音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过两次2P2低压机,一次用扁磁棒5x13x100三根叠起来成为方棍一样,单股漆包线绕,1.2V甲电、9V乙电,剃 ...

我做的是短波2P2,天线是必须的,我这里中波已经没有了,都离得太远!后面要加一级放大才听得见!你的大作看到过

网友G:
看视频里收听效果还不错!赞、赞、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视频里收听效果还不错!赞、赞、赞!

外接天线要足够好!

网友(2024-01-18):
我用2p2做的短波单灯机接5米的天线灵敏度很好,就是加了再生后人体感应明显一离手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