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3T9台式机电流嗡嗡声怎么去除?

楼主(2018-02-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记得哪位朋友曾说过在集成块的左右各几脚和几脚之间加电阻很管用,虽然最大声音小了些,但背景那个静啊真爽,只是遗憾我忘了怎么加了,最近也在找这个帖子,可惜搜不到了啊!

网友:
查一下变压器有没有初级和次级隔离层并接地,没有的话在次级与地之间接一个0.01-0.1u的电容试试。

网友:
看你的描述很可能是电源滤波电容老化了,先查C60

网友:
先按斑竹的方法替换一下滤波电容器试试。其次也可以在四个整流二极管上各自并联一个0.01uF的瓷片电容试试。

网友:
不是滤波问题,就是接地问题,检查检查吧。

网友A:
音量关到最小有交流声,说明音频电路自身有问题。电源滤波不好或是电路布线设计不周。可设法增强电源滤波以及更改布线尽量做到一点接地。我没看原机印制板图,凭经验一说,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如果是调制交流声那可不好弄

网友:
对樓上说得对把C60换掉,整流子也换啦,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正常的3T9是不是应该有一点交流声,我这个把声音关小后能听到,我想让它达到电池供电的效果,一 ...

除了调制交流声,一般交流电供电的民用收音机在正常情况下,多少都有点嗡嗡的交流声,但离开1米以外应该基本听不到。要想达到电池供电那样的效果并不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量关到最小有交流声,说明音频电路自身有问题。电源滤波不好或是电路布线设计不周。可设法增强电源滤波以 ...

这种名牌收音机由专业人员设计正规大厂生产,没必要去担心因电路布线设计不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