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二管收音机

楼主(2018-02-19):
把原来的矿石机改装成两管收音机,9个元件一节电池即可。收听效果很好。见图。

楼主:
电源电压3V和1.5V效果相差不大。

网友A:
680k的电阻我通常接在333电容端,这个电路第二个9018我常用3ax31,简单,声音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k的电阻我通常接在333电容端,这个电路第二个9018我常用3ax31,简单,声音好大

回头我按你说的改改试试。

网友B:
好资料,有机会做一个,磁棒线圈线径多少

网友C:
很厉害,需要外接天线否?

网友:
用一个9014就够了

网友D:
请问楼主:耳机的阻抗是多少?谢谢!

网友:
可收几个台。

网友E:
原来是简易二管收音机,我还以为为是简易二极管收音机呢。60年代,我只用一支二极管,外加天,地线,一付耳机,就能收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节目。

楼主:
第二只管子改为9014。声音音质音量有所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资料,有机会做一个,磁棒线圈线径多少

没量,从收音机上拆下来的,好像是多股纱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厉害,需要外接天线否?

没用外接天线。不过室内不如阳台接收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耳机的阻抗是多少?谢谢!

一般收音机用的耳机,估计是低阻的。

楼主:
4,5个本地台。

楼主:
我把第二只管子改为了901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简易二管收音机,我还以为为是简易二极管收音机呢。60年代,我只用一支二极管,外加天,地线,一付耳 ...

前辈高手啊。您能否提供一下电路图,里面有何讲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高手啊。您能否提供一下电路图,里面有何讲究?

可惜我不会上图,不过,早期的少儿科技书籍都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我不会上图,不过,早期的少儿科技书籍都有介绍。

这个图也是印象中的小时候看到的少儿科技书中介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