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早期的3AD6,3AD30 现在用什么管子代替?

楼主(2018-02-19):
求助!早期的3AD6,3AD30  现在用什么管子代替?谢谢。

网友A:
现在应该还可以找到此类三极管,至于代换要看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B:
功放上用2N2955,可以代换,需调整偏置电压。

网友A:
看图片,这家有卖,不过价格不敢恭维。

网友C:
直接可替换的是3AD50、3AD53,这是两种管子的升级版,淘宝上有:3AD503AD53

网友D:
这类管子现在还存世不少,可以找找。如果实在不想找,也可能用硅管代换,硅管代换PNP管优先,这样不用改电路,仅需要调整偏压,其次才用NPN管,但这样需要改电路。

网友E:
需几个D6。代换好像13005,13007 ,13009 等

楼主:
谢谢以上的朋友们!新春快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应该还可以找到此类三极管,至于代换要看用在什么场合。

谢谢!新春快乐!

网友:
dd06 管要配对的。需几个呢。好像有。代换好像是13003,5,7,9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上用2N2955,可以代换,需调整偏置电压。

谢谢!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这家有卖,不过价格不敢恭维。

谢谢!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可替换的是3AD50、3AD53,这是两种管子的升级版,淘宝上有:3AD50,3AD53

谢谢!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管子现在还存世不少,可以找找。如果实在不想找,也可能用硅管代换,硅管代换PNP管优先,这样不用改电 ...

谢谢!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几个D6。代换好像13005,13007 ,13009 等

谢谢!新春快乐!长江F16-4电影机上的电路,我想知道现在用什么新管子可以代替这些老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mj2955的参数是15A/60伏,是PNP型。应用范围:音响放大。vcbo击穿电压100伏,集电集最大耗散功率115瓦。 MJ ...

谢谢!新春快乐!

网友:
pNp型锗管,最好把图发上耒,可考虑用p型硅管,如2955等

网友:
一般在当地电子市场都能找到低频大功率锗管,年前朋友在南昌二七北路的电子旧货市场都卖了1台80年代的老扩大机,朋友问我能卖多少钱,我说百元之内把,我看了后面有6个3AD30C,只卖了60元是7~80年代工厂开会用的。

网友:
保持原装才有意义,不要轻易就改装!一个玩家或者维修师,起码要把机子维修到接近出厂性能,这是我的先师教导的座右铭!!

网友:
现代的管子估计代替不了,老产品TB上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用锗管好。
3AD6 可用AD162代用。
3AD30可用2N297A  2SB337  2SB449  代用。价钱不贵,比国产的好。 ...

谢谢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几个D6。代换好像13005,13007 ,13009 等

1300x用在节能灯和开关电源上的多!

网友:
3AD6可用CD511代替,3AD30可用MJ2955代替,但要重调工作点。在稳压电路中直接代替。

网友:
70年代初;3ad30c在元器件商店的零售标价每只55元,是当年一普通职工近两个月的工资。48年后的今天也只能按费铁价论斤卖了。

网友:
如真想代用那就选MJ2955,调一下偏置电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