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FU29推挽胆机专用PCB板,以便初学者攒机。

楼主(2018-02-19):
各位前辈,我想在此抛砖引玉,联合大家共同设计一款FU29推挽胆机专用PCB板,以便初学者攒机。FU29声音独特,关键还价格便宜,制作难度不是太大,非常适合初级烧友制作,如果设计出合适合理的PCB板,还可以跟FU19\FU32等管子通用,试听不同的特色。电路图我个人认为用阎锡山的推挽电路就可以,PCB板可以设计2块,主板一块,电源板也单独设计一块,欢迎大家各抒己见,出谋划策,有PCB画图高手请帮忙画图,设计成功后,PCB板由我来做,对设计此款PCB有贡献的前辈,每人赠送做好的PCB一套,以示纪念,谢谢大家支持!

补充内容 (2018-2-19 16:20):
请支持的朋友帮忙顶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支持,想要一块

支持的话就请顶一下吧 ,设计完成会公布设计结果的,如果想要板的人多,可以考虑小批量做板,不过要收点成本哦

楼主(2018-04-13):
检查了半天,终于找到原因,一切正常了,有个耦合电容不好,更换后基本正常了,但是原本声音大的声道,音量反而小了,左右不平衡,后来换管子,最后换了一个新的FU29,ok了!音质很好!我用了2年的1969小甲可以扔掉了,这台FU29胆机比1969强的太多。。。

楼主(2018-02-24):
引用 网友A:
再做个单端的吧,我对这个更感兴趣

推挽功率大,气势磅礴,单端更细腻耐听,这个做完了就捣鼓单端,电路已经在考虑了,附件的图请各位大神参谋一下,提些建议。

今天好像确实不能上传文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物料还没到齐,先把电源变压器绕出来。找了2个现成的改绕一下次级,一个是EI300W的,一个是环形400W的 ...

干了一天,终于把环形电源牛绕完了

绕420V高压绕组

绕420V高压绕组

高压绕完

高压绕完

绕负压和灯丝绕组

绕负压和灯丝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那我可得要求有实物。另外他的前面两个孔,你计划分别怎么来用?输入输出端子你打算用哪种?放在 ...

可以先设计好PCB,机箱按照板子定开孔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整张PCB安装在机壳内部,会阻隔空气上下流通,影响散热。

说的有道理,看来还是不要把功率管设计在PCB上好一些,只需留出接线的焊盘就行了。

楼主:
附图是FU29推挽电路图

FU29推挽电路

FU29推挽电路

网友:
严重支持,管子不贵,效果不差。

网友:
电路简单!没必要PCB。

楼主:
对于高手来说是没必要PCB,搭棚可能效果更好,但是对于初学者,或者想省事的烧友,有PCB板制作会变得更简单,跃跃欲试的朋友会更多,并且以此贴作为FU29技术交流的平台,谢谢回帖!

网友:
支持楼主老师,还想不劳而获,山寨一下。

网友:
电源部分复杂了。可简化。

网友:
思路很好,支持下楼主

网友:
此电路电源、栅负压部分还是有点复杂,如果做出PCB会更适合初级用户使用,支持。如果开板,最好是连面板的开孔数据也一并公布,并于制作。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的建议很好,开板时将按改进的参数设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高手来说是没必要PCB,搭棚可能效果更好,但是对于初学者,或者想省事的烧友,有PCB板制作会变得更简单 ...

其实我觉得PCB更麻烦。

楼主:
各位若有好的建议,欢迎上图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PCB更麻烦。

有了PCB板可以方便初学者和不会搭棚的烧友制作属于自己的胆机,大师级的肯定是不需要了,还望理解

FU29单端机的PCB,这样布局更简洁,可以参考这个设计推挽的PCB

FU29单端机的PCB,这样布局更简洁,可以参考这个设计推挽的PCB

网友E:
正好手上有几只FU-29,这下方便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好手上有几只FU-29,这下方便折腾了

碰到知音了,一起折腾,电源变压器打算用400W环牛自己改,输出变压器是决定音质的关键,怕自己绕不好,还是从某宝上找专业的定制放心

网友:
pc板最好把线路设计的间格大些。不然笑果难说。

楼主:
说得对,要防止干扰,走线布局都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可以支持你啊!
你愿打板,我愿帮你来布板。我没啥祈求,预祝你一臂之力!
给你发几种我布的板子 ...

谢谢支持!你帮我花PCB ,要怎么收费用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你帮我花PCB ,要怎么收费用啊?

或者送您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叫集思广益,也叫借脑,

是啊,向大家学习,取长补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可以支持你啊!
你愿打板,我愿帮你来布板。我没啥祈求,预祝你一臂之力!
给你发几种我布的板子 ...

铝基板我是经常用的,但不是做胆机 ,是做DC-DC升压电源,主要是散热好,胆机的话作用不大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附图是FU29推挽电路图

他这电路太麻烦,而且贵。我那个四个6J1的就很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0145-1-1.html
FU29,电压比较高,温度高。搞PCB 建议 先搞些6P6P,6P14这类发热量不大的管子。

楼主:
海版,谢谢您的建议,我会参考您的4个6J1电路,这个帖子我之前看过,个别元件参数标的不全,比如电容耐压、电阻的功率,要是能标注详细一些就更好了。

网友H:
推荐一个电路,用一只6F2 + FU29即可,6F2五级管部分放大,三极管部分屏阴倒相推,每声道两只管子即可,可以用自给偏压,电路简单些。没有现成的图,下面的图仅供参考。

网友I:
这个机器关键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仔细想一下,铝基板可以省掉PCB板直接作为面板,加工精度非常高。不好的地方是,有一点分布电容, ...

这一点确实没想到,是个好办法,用厚度3.0的铝基板,背面朝上,既可以当面板,又是PCB,散热效果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关键是牛。

电源牛可以自己绕,要出好声音,输出牛最好找专业人士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什么费?免费帮你,也是帮大家!

非常感谢!那就麻烦您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帮忙布局,排列好元件的位置,如果能画出PCB当然更好

网友C:
无论采用何种线路和何种型号管子,只要将前级和推动级的PCB制作处理即可。功率级没有什么元件就是几条引线和阴极电阻(电容)。如长尾倒相或屏阴倒相加推动,制作其PCB就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荐一个电路,用一只6F2 + FU29即可,6F2五级管部分放大,三极管部分屏阴倒相推,每声道两只管子即可,可 ...

谢谢您提供的电路,我会参考的,这个电路确实简洁,但是屏压不算高,可能功率会稍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采用何种线路和何种型号管子,只要将前级和推动级的PCB制作处理即可。功率级没有什么元件就是几条引线 ...

说得对,PCB只做前级就可以,电源部分最好也单独做一块板,这样机子内部会显得整洁一些。

网友J:
电子管高压,高热真的有点担心,空气干燥当然,回潮天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得对,PCB只做前级就可以,电源部分最好也单独做一块板,这样机子内部会显得整洁一些。

曾经有人在隔壁论坛发布制作仿斯巴克560线路的PCB前级,由于与我的机壳小9脚管座排列间距不一致,故未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具体尺寸要求和电路图确定好,后面我就抽空给你搞出来了!

就用阎锡山的FU29推挽电路吧,是不是前级推动部分跟电源部分做成2块板会好一些?板子尺寸没有要求,这样设计可以灵活些,机箱以后可以按照板子去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子管高压,高热真的有点担心,空气干燥当然,回潮天气

夏天可以用个小风扇辅助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有人在隔壁论坛发布制作仿斯巴克560线路的PCB前级,由于与我的机壳小9脚管座排列间距不一致,故未采 ...

这位仁兄,发链接,我也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这电路太麻烦,而且贵。我那个四个6J1的就很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014 ...

请教海版,听说FU29推挽电路要比单端好听一些?这2种您都做过,真实的听感如何呢?

FU29单端

FU29单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发链接,我也参考一下

没有权限发表 URL 连接,你去胆艺轩搜索标题:胆小九脚.大八脚线路板(FU-29斯巴克560功放板)适宜多种功放管推挽输出

楼主:
看到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权限发表 URL 连接,你去胆艺轩搜索标题:胆小九脚.大八脚线路板(FU-29斯巴克560功放板)适宜多种功放 ...

这是他们做的前级板,确实很漂亮!

网友K:
矿坛不能没有像楼主这样的人才啊,衷心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矿坛不能没有像楼主这样的人才啊,衷心支持!!!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什么费?免费帮你,也是帮大家!

这是胆艺轩的烧友设计的FU29单端PCB,可以作为设计参考。

FU29-1

FU29-1

FU29-2

FU29-2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胆艺轩的烧友设计的FU29单端PCB,可以作为设计参考。

这个整张PCB安装在机壳内部,会阻隔空气上下流通,影响散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看来还是不要把功率管设计在PCB上好一些,只需留出接线的焊盘就行了。

我的第一台FU29就是使用这个PCB,其结果机壳温度很高,最后拆除改用前级小块PCB后级搭棚,才得以解决。估计这个PCB只能用于FU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第一台FU29就是使用这个PCB,其结果机壳温度很高,最后拆除改用前级小块PCB后级搭棚,才得以解决。估 ...

看板子上有字,好像就是FU32用的。发这个帖子就是要集思广益,设计一款实用、好用的FU29专用PCB.方便广大烧友做出自己的廉价、好音质的胆机。

网友L:
建议前级板独立,把固偏调整电位器放在前级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建议前级板独立,把固偏调整电位器放在前级板上。

栅负压有成品PCB不必与前级组合在一起,各人对固偏和自偏各有偏好,还是前级单独一块PCB合适,还可以搭配不同的功放管。

网友:
这个要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要问楼主,是否就采用这张图?

就按这个图吧,别人有做成功的,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想PCB还是只做前级推动吧,FU29发热量太大,就不做在PCB上了,这样利于散热,电源稳压及负压部分是否单独做一块板?还是跟前级做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UF29没有用过,管座和管子都没有实物,担心布板出现尺寸偏差。因此要你给寄一个管子和一个管座,用完以后 ...

所有元件都还没买,准备过了15以后开始备料,到时候把需要的寄给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海版,听说FU29推挽电路要比单端好听一些?这2种您都做过,真实的听感如何呢?

  推挽功率大,气势足。
单端 除了攻略小点,也没觉得哪不好。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在问一下海版,您的头像为何用总理的画像啊?我也是中山先生的崇拜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目的就是少接线或不接线,更换元件方便,一致性好。FU29发热量大,是个问题,想想办法,或许可以解决 ...

说得对!这就是做PCB的好处。可以参考别人的作品,把左右声道的前级推动分开做成2块板,电源稳压及负压部分单独做一块板。这样装配时空间应用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面板是否要搞?我觉得,应该搞。业余情况下,面板搞起来很伤神。如果,你能小批量加工出来,就 ...

这个可以考虑直接购买成品机箱,某宝上有卖的,还免费开孔,单价18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中,那两个神经病的整流电子管,要不要晶体二极管来替换掉?

可以去掉的

楼主:
各位,谁有大8脚管座 PROTEL99SE 的库文件?或者会画的支持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那我可得要求有实物。另外他的前面两个孔,你计划分别怎么来用?输入输出端子你打算用哪种?放在 ...

面板2个孔,左边开关,右边音量。

网友:
屏压最好不要超过400V,输出功率应该够了,这样可以减少电源部分原件数量。

楼主:
谁有电子管的protel99se的封装库?麻烦支持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你要把壳子给告我,并安排好变压器、电子管、输入输出接口的位置,再寄给我!最好是全部器件都给到我 ...

麻烦您把收货地址和联系方式发给我,物料到了就寄给您。

网友M:
引用 楼主:
麻烦您把收货地址和联系方式发给我,物料到了就寄给您。

元器件到手后,把管座实际机械尺寸和管脚间距、所选耦合电容外形尺寸和管脚间距、几个大个电解电容的直径和管脚间距以及最终电路图发上来,我也可以帮你画PCB。

另外,电源部分三极管你准备用的散热器机械尺寸最好也提供。
还有,管子与其他阻容件同面还是反面安装,有考虑吗?
电位器用不用也放板子上?
在不在意用些贴片原件?
变压器引出端随意预留焊盘还是用标准接线端子?

我的习惯是管座安装处,PCB上镂空一个圆孔,管座脚悬空,用引线连接PCB焊盘,这样可以避免热传导和热胀冷缩对焊盘的拉扯作用,可靠性好一些,能否接受这样的方式?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和支持!我是想功率管FU29就不做在PCB上了,其他器件发热量不是太大,都做到板子上,左右声道做成2个独立的板子,电源部分也单独做一个板子,这样的目的是板子尺寸不会太大,空气对流会好一些,既然做胆机,连线也是不可避免的,有了PCB可以尽量减少连线,可以使机器内部简洁、美观,另外这样的前级还可以稍作修改,灵活搭配后级其它管子,便于烧友磨机。设计机壳时,FU29的下方尽可能留出一定的空间,便于散热,另外可以考虑加一个小小的温控风扇辅助散热。。。元件过了正月15开始采购,到时候把精确地尺寸告诉您,多一个人设计,就多一种方案,取众家之长,做出一种最理想的电路。

可以参考这种方式

可以参考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和支持!我是想功率管FU29就不做在PCB上了,其他器件发热量不是太大,都做到板子上,左右 ...

前级驱动板,把功率管的引线焊盘做上就行,功率管独立安装。

前级驱动板

前级驱动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级驱动板,把功率管的引线焊盘做上就行,功率管独立安装。

电源部分,整流管设计成胆整流和全桥整流可选。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整流管设计成胆整流和全桥整流可选。

这是胆艺轩的烧友设计的FU29前级驱动,我们可以参考他们的设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元器件到手后,把管座实际机械尺寸和管脚间距、所选耦合电容外形尺寸和管脚间距、几个大个电解电容的 ...

电源部分三极管用的散热器机械尺寸我会提供。
管子装在正面,其他阻容件反面安装,
电位器不用放板子上
最好不用贴片原件,贴片元件功率不够,一般电阻就用2W金属膜电阻,大功率的电阻,我会把尺寸告诉您。
变压器引出端随意预留焊盘吧

我的习惯是管座安装处,PCB上镂空一个圆孔,管座脚悬空,用引线连接PCB焊盘,这样可以避免热传导和热胀冷缩对焊盘的拉扯作用,可靠性好一些,能否接受这样的方式?  这样也可以,

网友N:
与pcb板链接用接线端子好,拆装维修方便。推动管用ecf82,进口的廉价好找。管座反装好找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与pcb板链接用接线端子好,拆装维修方便。推动管用ecf82,进口的廉价好找。管座反装好找机箱。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