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产老三极管引线折断大多靠近根部?

楼主(2018-02-19):
        修理国产老收音机多了,会发现老三极管的引线折断,大多是靠近根部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老三极管的引线是可阀丝,也就是铁镍合金,这种引线的强度和韧性比纯铁丝或铜丝要好.三极管在测量,使用,维修时可能会多次弯折,但是这些外力还不足以使一根完好的引线折断,除非你多次反复弯折同一部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三极管的引线容易从根部断裂呢?问题就出在存放.请看图:三极管出厂时就插在马粪纸洞洞板上,马粪纸板是容易吸潮的,况且在造纸过程中还加入了烧碱等化学物,这样存放三极管,时间长了就会使引线与纸板接触的部位腐蚀生锈.只要有了一个锈点,因为铁锈本身是疏松易吸潮的,即使三极管被拿出马粪纸板装上机器,也会从这个锈点处继续被锈蚀.这样,要么引线自己锈断,要么稍为弯折就断,而断点就在靠近根部与马粪纸板接触的部位.

收藏有老三极管的朋友,赶快把它从马粪纸洞洞板上拿下来,装进塑料袋.

网友A:
有图像有真相,现在拿出来估计也晚了!

网友:
潮湿是造成管脚腐蚀的原因之一。

网友:
因为老管出厂时都保存在纸板上,纸板易吸潮。

网友:
      这很常见啊,非常心疼,外部原因,潮湿管脚受潮,生锈了, 当时制造所用的材料含有铁成份多。
      管脚外面镀层不厚。 封座时,热处理不理想,引脚变脆。没回火。
     我的一些管子也是这样,有的整齐根折断。有的一碰就断,原因有很多。以小见大,我们还有需要努力的地方。

网友B:
纯粹是镀层工艺马虎,造成湿气侵入,不锈蚀才怪。

网友:
哪怕镀锡搞利索了都不会这么豆腐。

网友:
修老电视机,拿车间的气枪一吹,管子直接给崩掉了几个

网友B:
瞧瞧俺的3DK3,一样是马粪纸盒,用了一部分还剩一部分,至今没发现有断脚的:

盒子封面:

用剩的一部分:

76年10月的产品:

镀锡层杠杠地: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瞧瞧俺的3DK3,一样是马粪纸盒,用了一部分还剩一部分,至今没发现有断脚的:

盒子封面:

你这管子比较特殊,主要是管帽的油漆涂到了管脚上,而这个部位正好是与纸板接触的部位,起到了隔离作用.我的管子里也有这样的.
细看你的管子,在没有涂上油漆的部分似乎已有了锈点?后期的国产硅管,有的厂家管脚镀金然后再搪锡,提高了可焊性,但是在靠近根部的地方依然没有处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管子比较特殊,主要是管帽的油漆涂到了管脚上,而这个部位正好是与纸板接触的部位,起到了隔离作用.我的 ...

没涂上油漆的部位不是锈点,而是锡层表面氧化发黑,所谓黑点也只是锡层的局部突起,并非锈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像有真相,现在拿出来估计也晚了!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果你想挽救这些已被锈蚀的管子,可以将生锈的引线打磨光亮,再搪一层焊锡.防止继续锈蚀.

网友:
是这么个道理,但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如封装材料不良导致锈蚀?芯片制作时这个地方是夹持的地方导致锈蚀?

网友C:
看到帖子赶紧翻出自己收藏多年的三极管,没发现楼主说的管脚锈蚀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果你想挽救这些已被锈蚀的管子,可以将生锈的引线打磨光亮,再搪一层焊锡.防止继续锈 ...

可是老师这样的管子很难上锡!好不容易除掉锈在上锡!管子块烫烂了!5555

网友:
生产厂家所用的管子是不会盒子里得装太久的,他们没有囤货的习惯,也因此我们可以从原件的生产日期推断机器的生产年代,而且很多外表光鲜的原件也会断脚,因此我更赞同“应力”或“氢脆”这样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帖子赶紧翻出自己收藏多年的三极管,没发现楼主说的管脚锈蚀现象

明显有上防绣柒的。

网友:
这东西现在买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帖子赶紧翻出自己收藏多年的三极管,没发现楼主说的管脚锈蚀现象

哈哈,版主你把我逗笑了,
你那第二图里边,塑封管是铜脚,金封管的脚上也有油漆,
如果你这些管子要长期收藏的话,建议你做个试验,把你第一图里的锗管随机取出一半装入塑料袋存放,另一半仍然这样插在马粪纸洞洞板上存放,过若干年后再比较一下,看看生锈的情况.

网友:
应力,潮湿,氢脆

网友:
都有那么多的藏货啊!

网友:
老管管脚弹性都是杠杠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粹是镀层工艺马虎,造成湿气侵入,不锈蚀才怪。

我想是这由于生产工艺上的原因才会这样的:

①先将准备做管脚的成捆磷铜丝或铁丝的一头浸入助焊剂;
②进行环氧树脂灌注管脚底座;
③焊接上芯片;
④封焊整体管壳;

根据以上分析大概是由于这一层助焊剂的作用,这一层助剂最后等管子做好了也没有清除干净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线果。
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生产的工厂车间看到工人们把成捆准备上锡的或是准备焊接的金属线浸到助焊剂中的情况。这是生产工序的缺陷造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工艺落后所至啊!

其实并不是每个厂家的管脚都容易折断,只不是有点多就是了。所以焊剂没有清除干净应该是重要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工艺落后了,而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南方  大部分 是这样

网友:
小功率金封管的管座和引线、玻璃是加热烧在一起的,管脚根部骤然受热金相发生变化,较脆且不耐腐蚀,这是主要原因

网友:
楼主几句话引出一堆土豪,我当初没有存心,很多老配件都四散而去了。

网友:
我也有同感,自然腐蚀的情况下,管脚根部最容易锈蚀,一旦断了都没有办法补救。

网友:
关键是,外国的老锗管,是否也这样呢?

网友:
大功率三极管也有齐根断管脚的,如稳压电源上的调整管3DD13,就发现两个管脚齐根断掉的。

网友:
分析得有道理,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网友(2018-03-21):
看起来很普遍,我收藏的有些是根不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