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串联使用问题

楼主(2018-02-19):
给各位坛友拜个年:狗年大吉!万事如意!
请教一个问题:想弄个隔离变压器,把两个变压器二次侧串联使用(当然一次侧并联了),变压器的二次侧绝缘能否满足在串联后新二次电压的绝缘要求,是否有绝缘击穿的风险

网友A:
初级并联,次级串联使用是可以的。

按照你次级分别为70V和140V,则两变压器的功率分配为1:2,。如果它们的实际功率比不是1:2,则按照小的那个计算输出功率的比例。

例如:

70V变压器为50W,140V变压器为200W,不符合1:2的比例,按照小的算,140V的变压器只能输出100W,串联后总功率只有140W。

如果70V变压器为100W,140V变压器为80W,也不符合1:2的比例,按照小的算,70V的变压器只能输出40W,串联后总功率只有120W。

网友B:
只要你2个变压器都没有问题,你串联使用达到你所用电器的电压是没有问题的,你说一次是并联吧,2次即是输出电压是串联吧,我这样理解,当然隔离变压器,有1比1即220伏交流输入,输出也是220伏交流,有220伏交流输入,输出是50伏交流这样也是隔离。你没有说清楚你的电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2个变压器都没有问题,你串联使用达到你所用电器的电压是没有问题的,你说一次是并联吧,2次即是输出 ...

我有两个变压器,参数分别是220/70和220/140;想法是一次(输入端)并联接220,二次(输出端)串联成210V交流,;问题是输出端串联的电压对变压器里面的绝缘或耐压,尤其是原来低压输出端耐压是否有影响?是否存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匝间击穿短路,或者意想不到的危险存在,如果那样,这样搞出来的隔离变压器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你说的没问题,不存在耐压不够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两台变压器的次级功率必须一样,如果一大一小得按小功率的为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变压器,参数分别是220/70和220/140;想法是一次(输入端)并联接220,二次(输出端)串联成210V ...

不会。只要你的电器功率不超过的隔离变压器1。5到2倍就可以。你2个变压器输出70伏加40伏210伏,相差一点做隔离变压器是不成问题的,当然要求高的电器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只要你的电器功率不超过的隔离变压器1。5到2倍就可以。你2个变压器输出70伏加40伏210伏,相差一点 ...

刚才是40伏,小了个1,应该是140伏,打少一个字,

网友C:
耐压有什么问题啊,还是原来的输出电压阿,只是输出电压不同串联后的最大输出功率要计算一下,免得其中一个超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压有什么问题啊,还是原来的输出电压阿,只是输出电压不同串联后的最大输出功率要计算一下,免得其中一个超 ...

如果你2个变压器功率相同,2个变压器串联,工作时间不是很长就可以看做2倍功率。如果你2个变压器功率一个大,一个小,就按最小那个变压器功率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只要你的电器功率不超过的隔离变压器1。5到2倍就可以。你2个变压器输出70伏加40伏210伏,相差一点 ...

多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压有什么问题啊,还是原来的输出电压阿,只是输出电压不同串联后的最大输出功率要计算一下,免得其中一个超 ...

我担心串联后电压近220V,是否会把70V那个绕组的绝缘击穿,当然我考虑的也可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压有什么问题啊,还是原来的输出电压阿,只是输出电压不同串联后的最大输出功率要计算一下,免得其中一个超 ...

想通了,还是您说的对,串联了还是各干各的活,只是对外等效电压增加了,在内部各参数如旧的

网友:
这种方式完全可行,但由于俩变压器二次输出电压不一致,即使俩变压器功率一致输出功率也要打折扣,输出功率就不能按照俩变压器功率总和来使用了。

网友D:
串联2次侧线圈之后,各变压器还是处在独立工作状态,原来不击穿仍然不会击穿,其实不管初次级线圈匝间电压都大约相同,对于小功率变压器来说如果是层间垫绝缘纸的排密绕的匝间电压是很小的,即使现在普遍的乱绕线圈,匝间电压虽然不均匀也差不了多少,不必担心匝间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2次侧线圈之后,各变压器还是处在独立工作状态,原来不击穿仍然不会击穿,其实不管初次级线圈匝间电压 ...

OK,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并联,次级串联使用是可以的。

按照你次级分别为70V和140V,则两变压器的功率分配为1:2,。如果它们 ...

懂了。简单说就是线径细的,先达到额定电流,如果继续加载,线径细的的就开始过载了

网友:
14楼正解。
照楼主接法,两个变压器功率分配是与各自的二次侧输出电压相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通了,还是您说的对,串联了还是各干各的活,只是对外等效电压增加了,在内部各参数如旧的

这思路就对了

网友(2018-12-30):
没问题的,我经常这样搞

网友:
体积大,功耗大,还是弄一个合适的多好。找一个铁心绕一个1比1的不就完事了。

网友:
绝缘应该没有问题,功率不同不能简单相加,另外140的线径和70v不一样通过电流只能按线径小的算。

网友:
在400V范围内,对绝缘材料的要求差异几乎不存在,所以完全不是绝缘的问题。
反倒是功率分配的问题,输出电压高的变压器所需要的功率要大,功率和电压成正比,因为串联起来电流是同一个电流。你自己就可以计算的。否则各自的变压器尤其是电压大的那个所能承担的功率必须超过你的负荷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