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实验用晶体管的四管来复机

楼主(2018-02-19):
新做实验用晶体管的四管来复机,三极管和偏流电阻随意更换,免去了反复焊接的麻烦,也保护了元器件,调试好后,再正式的制。

网友A:
变压器太小,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别用变压器了,集成电路芯片很好用

网友B:
上原理图看看啊

网友:
这插座有特色,值得学习!结实耐用接触好,元器件不易碰落

网友C:
插座代替管座,不错的想法!
还可考虑把三个偏流电阻焊在板子上,每个都用小型可调电阻和保护三极管的固定电阻串联。这样你的测试板功能就更全了。
另外,我好象发现了一个特务!靠近可变电容器,卧着的那个发绿的家伙,好象不是电阻,而像一个色环电感!

网友:
不错的想法,年后尝试下做个偏流调试板

网友:
手里有类似的东西,只不过我用的是专用的晶体管管座,工作点 直接用微调电阻调节,经常会找一些管子来试听,有时是质量很好的管子,有时则上唱响级别的管子,乐趣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太小,效果不会太好。

楼主不是说了吗,实验用,追求的目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座代替管座,不错的想法!
还可考虑把三个偏流电阻焊在板子上,每个都用小型可调电阻和保护三极管的固定 ...

是色环电感

网友D:
楼主是否考虑过用面包板做试验?买块质量好的做试验比较方便的,前几年我做67-4的时候就用面包板做试验,完成后再正式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否考虑过用面包板做试验?买块质量好的做试验比较方便的,前几年我做67-4的时候就用面包板做试验,完成 ...

面包板知道但没用过,朋友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它的使用常识么?如果方便道很想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面包板知道但没用过,朋友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它的使用常识么?如果方便道很想试试。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851fbc37a8b5053e1f15abb0.html
介绍见这里.
质量好的面包板用起来很方便的,一定要买质量好的,差的容易接触不良,还有插导线插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851fbc37a8b5053e1f15abb0.html
介绍见这里.
质量好的面包板用起来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原理图看看啊

看这个图就行,除了再生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