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总结的关于运算放大器的那点事,老手忽略此贴,想入门就进来看看

楼主(2018-02-19):
声明一下,下面这些文字都是我在学习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是我按照我的笔记本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所以看帖就看帖,嫌内容太入门太低级可以别看,版主如果嫌我的帖子太垃圾直接删帖,我理解!总之大过年的别打嘴仗,多谢合作!也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多多交流。

假设一个放大倍数为十倍运算放大电路,用±10伏的直流电进行供电,理论上在输出端可以得到-10伏到10伏轨到轨电压,但是实际上运算放大器内部电路也需要一定的偏置电压,所以实际上并不会这样。
topic 1:削顶失真
这种现象是由于输入信号过强或者供电电压不够高造成的,举个栗子,一个-2伏到2伏的轨到轨交流信号送入运算放大电路输入端,这时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一个-20伏到20伏的轨到轨输出信号,那么问题来了,由于电源电压限制,我们撑死了只可以得到-10伏到10伏的轨到轨输出信号,剩下更高或更低的信号就像被刀子削下去一样,这就是削顶失真!解决方法有两种,一是提高电源电压,二是减小输入信号幅度。
topic 2 运算放大器单电源工作
如果把运算放大器负电源端直接接地,如果是同相放大电路,对于负半周,放大电路是“无动于衷”的;如果是反相放大电路,和刚才的情况截然相反,对于正半周,放大电路是“无动于衷”的。因为,最低电压就是0伏了呀~没有负电压了,所以输出端得到的放大后的信号只有正半周,没有负半周!那么这种电路还能用吗?别急!好在有解决方法,我们可以给运算放大器再提供一个基准电压,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让这个电压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也就是Vcc/2。这样,我们就把输出信号抬高了,这样就可以和正负电源供电时一样地放大正半周的信号和负半周的信号了,此时得到的是0到Vcc的轨到轨输出电压。但是,经过放大输出的信号有直流成分,如果输入到功率放大器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所以必须要加上电容进行隔离直流信号,这样单电源供电的运算放大器也可以和双电源供电时一样工作得非常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正电源电压相同时,理论上单电源供电时的输出波形振幅只有双电源供电时的输出波形振幅的一半,我们需要适当提高供电电压并提高运算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最后,放心大胆地试吧!

补充内容 (2018-2-25 08:56):
补充一下我的电路有一个反馈电阻取值不合理,低通电路前面那一级放大反馈电阻不应该是6.8k而是68k,要不然放大倍数太小

网友A:
在技术版块谈论技术性质的帖子,不存在版主随意删帖的道理,哪怕是初学者低水平的 ‘心得’ 帖子。但是,有意歪曲辩解、狡辩就不太好了,会误导其他初学者走入歧途。
维护和管理技术版块正常运行是版主的职责,极少数会员不用 ‘疑神疑鬼’ 般地怀疑版主的管理能力,更不要怀疑版主像居委会大妈一样唠唠叨叨,明白?在这里还是明明白白、坦坦荡荡地做人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怕用运放做电压平移,也要求输入电压必须在运放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只要是采用单电源供电,注定了这运 ...

运放似乎不关心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它的唯一要求就是双电源运放也要给输入端加上输入偏置,双电源运用相当于自带偏置,单电源运用就得人工偏置外加隔直而已。。即便是单电源运放不还得加隔直。至于386之类的运放带有中点自平衡电路所以支持单电源和不需要偏置。

楼主:
好不容易自己算是入门了,所以想把自己的见解总结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欢迎大家各种地复制,转发,让更多人看到!我希望让我后面的人学得更快

网友D:
楼主还在用晶体管的思路理解运放?  运放的精华在于虚断虚短的理解上,还有就是运算,什为什么叫运算放大器?

网友E:
运放放大倍数超高,不能直接输入呀

网友:
很赞同楼主的学习方式,把理解方式说出来对大家都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在用晶体管的思路理解运放?  运放的精华在于虚断虚短的理解上,还有就是运算,什为什么叫运算放大器?

但是本版块既然叫晶体管与集成,自然就要用晶体管的思维分析了,否则搞不好又要移到生活聊天版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放大倍数超高,不能直接输入呀

放大倍数可以自己确定的 我不太清楚您说的直接输入是指什么,请详细说说吧

楼主:
考虑到刚入门的朋友喜欢从功放电路入手,所以我刚才又设计了一张运算放大器单电源供电的实际应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自己算是入门了,所以想把自己的见解总结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欢迎大家各种地复制,转发,让更多人看 ...

单电源可以直接使用功放模块,最近正在琢磨用运放做正弦波驱动源,TDA2822,半个部分加上文式桥,半个部分作阻抗匹配和推动,就是不知道2822那个偏置电阻能不能换,TDA7050虽然不需要外接元件可是输出能力十分有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考虑到刚入门的朋友喜欢从功放电路入手,所以我刚才又设计了一张运算放大器单电源供电的实际应用电路

在此之前,我没有特别关注过单电源运放的输入范围。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电路好像有问题啊。前面那个4558运放,你把它的同相端置于1/2的Vcc,反相端接输入信号,咱不谈别的,就说4558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输入电压范围是怎样的?你这个电路,反相输入端一样是不允许负电压的,我认为这电路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你只考虑了输出,没有考虑输入。作为一个跟随器来说,只要它是单电源供电,无论输入信号怎样,它的输出电压最低只能到0V,当输入信号越过0点负向摆动的时候,输出始终在0V,依然是只有半周。

网友C:
哪怕用运放做电压平移,也要求输入电压必须在运放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只要是采用单电源供电,注定了这运放无法处理低于0V的负输入电压,这个应该是铁律。除非你先用别的方式把输入电压做平移,移到运放的允许范围内,不过这样的话,你电路里面前面这运放也就没存在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似乎不关心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它的唯一要求就是双电源运放也要给输入端加上输入偏置,双电源运用相 ...

与偏置无关,这其实是电源轨的问题,你给它单电源,那电源轨就是0V~Vcc,而你给它双电源,那么电源轨就是Vss~Vcc。
不管单电源还是双电源,输入电压范围都不允许超出电源轨的范围。换一句话说,当你给它单电源的时候,电源轨是0V~Vcc,那么输入电压范围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所以这时候它无法处理低于0V的负输入电压。这是我说你那电路有误的关键论据。
你的这条回复压根没有说到点子上。
运放IC对于输入电压范围的这一个指标,最好的是所谓轨到轨,这种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能够达到电源轨,但是也不能超出电源轨。记得4558好像不属于轨到轨运放,退一万步讲,就算你选用了轨到轨的运放,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最多能达到电源轨,但仍然无法超出电源轨,所以如果输入信号电压存在负值你这个电路应该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似乎不关心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它的唯一要求就是双电源运放也要给输入端加上输入偏置,双电源运用相 ...

这贴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尤其是第11楼和第12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2942&extra=page%3D13
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单电源供电的运算放大器无法接受负输入电压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此之前,我没有特别关注过单电源运放的输入范围。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电路好像有问题啊。前面那个4558 ...

并不是这样吧?同相输入端输入直流,反相输入端输入音频信号,在输出端是可以得到加上直流偏置的音频信号的,就相当于把输入的信号放大并抬高了,这样的电路工作是没问题的,如果这种电路不能工作,淘宝上就不会出现那些单电源前级了。

网友:
楼主总结的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不是这样吧?同相输入端输入直流,反相输入端输入音频信号,在输出端是可以得到加上直流偏置的音频信号 ...

我不清楚淘宝上卖的采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的前级的实际电路是怎样的,姑且推测一下,我觉得可能会在输入先进行电容隔直以后,用电阻分压电路先把这个节点的直流电位抬高,然后再送进运放处理。这样从输入端口看,无信号的时候,隔直电容后面是有一个静态的直流正电压,信号送进来之后,通过电容器隔离直流,过了电容器之后只剩交流电压,这个交流电压叠加到静态直流电压上,送往后面的运放,只要设计的时候这个节点的分压值合适,它能保证在输入信号的负向最大摆幅跟这直流正电压叠加(算数加法)的结果仍然为正值,那就可以避免负半周削峰。
但是我看你的电路,输入回路并没有做这个环节的设计,你只是把运放的同相端抬高了,所以我觉得你这电路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清楚淘宝上卖的采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的前级的实际电路是怎样的,姑且推测一下,我觉得可能会在输入先 ...

输入输出有隔离电容,我认为在同相输入端输入直流偏置,输出也会出现一个直流偏置,但是这个偏置会通过反馈电阻反馈过来,到了反相输入端就变成了负电压,然后输入信号和这个电压一起进入放大,输出依旧可以得到一个正弦波的。

网友:
俺来学习了。且听下面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少年科学】杂志,有一年是专门讲述运放的,用双色LED和运放构成各种实验电路。
另有一年讲述收音 ...

搞错了吧?《十万个为什么》是六十年代开始单独出版的一套丛书,不是杂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清楚淘宝上卖的采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的前级的实际电路是怎样的,姑且推测一下,我觉得可能会在输入先 ...

我这种电路是可以工作的,如果您还不明白给您一个公式应该就明白了
Uo=Ui×(-Au)+Uref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有隔离电容,我认为在同相输入端输入直流偏置,输出也会出现一个直流偏置,但是这个偏置会通过反 ...

我也考虑过运放的这个“虚短”特性,如果搭个电路看看波形或者仿真一下,就知道结果了。可惜我还没玩转电路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技术版块谈论技术性质的帖子,不存在版主随意删帖的道理,哪怕是初学者低水平的 ‘心得’ 帖子。但是,有 ...

您这话说得在理,我听!我的错误我自己会改!只是如果您如果在消息里说的话都能和这句回复一样正义,有气势,我们之间的争吵就不会持续那么久了,更不会出现居委会大妈一词,好了这事到此为止吧,各改各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考虑过运放的这个“虚短”特性,如果搭个电路看看波形或者仿真一下,就知道结果了。可惜我还没玩转电 ...

看样子您是一个钻研能力很强的人,等我们这里电子市场开门,我会把我的电路做出来并上几张示波器的图片,到时候一试便知。也请您到时候捧捧场,多交流交流,我之前试过这种电路,能工作但是当时没有示波器,不知道实际它什么样。所以准备再试一次

楼主:
引用 楼主:
考虑到刚入门的朋友喜欢从功放电路入手,所以我刚才又设计了一张运算放大器单电源供电的实际应用电路

我又按照我之前设计好的电路画了一张pcb,刚学画pcb画的也不好看,就当娱乐吧!实际组装时我还会一如既往用万用板,因为我不想折腾那些化学药品和钻孔,太扰民

网友A:
1. 请【正直电子】会员把我俩沟通的短消息最后结果公布一下,以示公正,以免造成其他会员不必要的误会,谢谢!
2. 请【bigradio】会员出面解释一下扣分的真正原因,以示公正,否则,按故意扰乱版块正常次序严厉处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错,你自己搜搜看。去年还订了一年。

找了一下,杂志是2015年创刊的,没什么影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了一下,杂志是2015年创刊的,没什么影响力。

当年《十万个为什么》是影响很大的系列科普丛书,记得我学生时代还跟朋友借阅过其中几册。
这个2015年创刊的杂质的话,那就不是一码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请【正直电子】会员把我俩沟通的短消息最后结果公布一下,以示公正,以免造成其他会员不必要的误会,谢 ...

其实这事也不复杂,我就是害怕我发出的帖子再遇到批评家冷嘲热讽,我认为,咱们看帖就看帖,交流技术就交流技术,最起码别捣乱,别喝倒彩,也算是对发帖人的尊重吧,然后发了个声明,后来园丁版主就短消息和我沟通,虽然我这样做不太好,但是我看他和我交谈的语气很不喜欢,就和他发生争执,后来园丁版主在帖子里很真诚地指出了我的不妥之处,这种语气很真诚,我便立即停止争吵,版主也没继续和我计较什么,也从自己身上找到一点问题,反正就是相互理解吧,哈哈,我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好结果!

以上内容全部属实!如果有叙述不全的地方,请园丁版主指出来

网友:
作为论坛义工,能为论坛技术版块挽回一位热爱电子制作、积极要求上进的初学者【正直电子】会员,深感欣慰!想得到一份尊重和理解是初学者常有的心态,他们渴望得到 ‘名师’、‘大师’ 们的支持与鼓励,得到朋友们的真诚关怀与赞扬!作为新老会员大家都应该给予他们由衷的帮助与扶持,使他们尽快地融于我们和谐、温馨的大家庭里来。
但是,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会员,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个人心胸狭隘,教唆、挑拨他人,不遵守版规,不服从管理,甚至肆意诽谤他人,行为真的令人不齿!奉劝一句: 和谐、文明的论坛不欢迎极少数 ‘奇葩’ 会员,请远离。

网友H:
我怎么感觉4558这样用,没有什么不对呀?
1/2Vcc,加到+端,输入输出被提升到了1/2VCC。
和三极管的C集电极调整到1/2Vcc,是一样的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怎么感觉4558这样用,没有什么不对呀?
1/2Vcc,加到+端,输入输出被提升到了1/2VCC。
和 ...

对啊,就是把之前的输出提高了电源电压的一半,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把之前的输出提高了电源电压的一半,没有问题的。

我是自学的模拟电子。

原来的教材,都是以双电源讲解的。当我感觉都学会的时候,发现,单电源的原理,原来教科书上涉及的太少,都讲些直流放大器原理,好像。单电源交流放大器几乎没有涉及。

到后来,翻阅了大量的图纸和资料,才弄明白其设计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自学的模拟电子。

原来的教材,都是以双电源讲解的。当我感觉都学会的时候,发现,单电源的原理, ...

我也是自学,自己阅读童诗白先生的模拟电路基础3,其实这书挺老的,有的地方也不太对,吃了不少苦,不过吃一堑长一智,我写出了一个帖子,哈哈如果此贴对您有帮助,我很高兴!也欢迎切磋,另外我发现直流偏置有四种情况

网友:
嗯,很好。
欢迎把您所学到的知识和体会,拿出来大家共享参考。
其实,
怎么偏置,主要看集成电路的输入级是怎么设计的。好像是有几个集成块输入级的设计是可以偏置到GND的,比如,比较器类。
主要是看怎么使用,决定了怎么偏置的问题。了解集成块的内部电路是十分必要的。

网友H:
最下面下面的电路是我刚做的1kHz的LPF。
工作很正常。
用于我根据JHXC老师原理设计的简易频谱仪上面。效果很好,非常感谢JHXC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
实践和经验,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下面下面的电路是我刚做的1kHz的LPF。
工作很正常。
用于我根据JHXC老师原理设计的简易频谱仪上面。效 ...

做的不错啊朋友!计算啥的会吗?我还设计了一个电子三分频器,涉及到lpf,hot,bpf的设计,不知道感兴趣吗?已经整理好了

网友H:
不用自己计算。
我用MULTIMUSIM。
电路模拟软件,里面的仿真部分很好用的,建议您试试。
很多东西,不需要自己搭电路,模拟一下就出来了。
现在公式什么的,我也懒得背,理解了原理,计算软件到处都是的,这个论坛真的很好,老师们因为都是爱好者,帮忙知道都很热心,有难题时,直接发帖就行。
不用和您开始第一帖说的那么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自己计算。
我用MULTIMUSIM。
电路模拟软件,里面的仿真部分很好用的,建议您试试。

呵呵,我很少用模拟软件,更喜欢自己推理,非常喜欢烧脑的感觉,另外问一下这软件怎么弄,为什么我解压总不行,还总是有一堆捆绑软件?谢谢!

网友H:
谢谢评分,希望有用。
书籍还是老些的好,那时候大家都很认真,内容也很丰富并且还有实践,经验,公式,计算图表。
现在的书籍,没有过去那么细致。---个人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很少用模拟软件,更喜欢自己推理,非常喜欢烧脑的感觉,另外问一下这软件怎么弄,为什么我解压总 ...

不要排斥信息化手段,用好这类EDA工具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排斥信息化手段,用好这类EDA工具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

也说不上排斥,就是觉得多记一些东西总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评分,希望有用。
书籍还是老些的好,那时候大家都很认真,内容也很丰富并且还有实践,经验,公式,计 ...

我按照你提供的链接下载到了,先是一个几KB的文件,然后点击后下载,用解压软件解压,然后点开是一个对话框,安装时还发现需要win zip,不知道对不对,麻烦您解答一下,谢谢。这个win zip应该是win10才有的吧,我的电脑比较低级是xp的

网友I:
运放直流偏置只要对两个输入端的其中一个做就可以,因为作线性放大是闭环的,另一个输入端也会调整到一样的偏置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提供的链接下载到了,先是一个几KB的文件,然后点击后下载,用解压软件解压,然后点开是一个对 ...

zip是一种压缩格式,你需要安装解压缩工具,从以下几种当中任选一种:
WinRar、WinZip、7Zip、好压、快压、360压缩……

网友:
现在从网上下载东西,要多试试。
到处都是陷阱的。
一般规律:
从下面类似按钮下载才行。

网友:
你点击下载,就出现了一个。rar文件名,有500多兆。
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运放直流偏置只要对两个输入端的其中一个做就可以,因为作线性放大是闭环的,另一个输入端也会调整到一样的 ...

你说得很正确!模拟电路基础第三版这本书关于反馈这一章就有相关分析,一端加上电压,另一端和输出都会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zip是一种压缩格式,你需要安装解压缩工具,从以下几种当中任选一种:
WinRar、WinZip、7Zip、好压、快 ...

好的谢谢,我是用360压缩处理后才出现的情况?不可能再解压一次吧?我点了一次电脑弹出一个英文对话框说没在系统里发现Win z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