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基于MC3362的带高放51.20MHz窄带调频接收电路

楼主(2018-02-19):
Mc3362内部并没有高放电路。这里我就用9018做为高放电路。加了高放以后,灵敏度比原来高了一点。

经过测量,在7.4V电池供电下,静态电流不超过20mA.

电路图中,AMS1117-3.3V为MC3362和高放部分提供3.3V电压。200K电位器是静噪灵敏度调节,调节到刚好噪音消失即可。

与MC3363做的接收电路相比,降低了成本。因为MC3363比较贵,至少要十几块钱一个。MC3362几块钱一个,拆机的更便宜。

为了方便实验,这里使用了我之前做的51.20MHz收发机改装,参赛的电路并不是整个收发机,而是接收电路

MC3362原厂资料下载:http://www.ic37.com/MOTOROLA/MC3362_datasheet_925086/

实物图

实物图

图中看不清楚的两个电感是0.68uh,没有写清楚的晶体是40.5M

图中看不清楚的两个电感是0.68uh,没有写清楚的晶体是40.5M

网友A:
电路图压缩的太多了,不清楚,少压缩些,控制在150K左右。
请仔细阅读大赛公告和注意事项,按大赛要求写参赛文档,时间紧,请抓紧,争取一次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压缩的太多了,不清楚,少压缩些,控制在150K左右。
请仔细阅读大赛公告和注意事项,按大赛要求写参 ...

出故障没有传完图片

楼主:
实物图与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物图与电路图

我这里用设计和电脑怎么都上传不了更加清晰的电路图
更清晰的电路图在第二楼的网盘地址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都上传不了清晰的电路图

照片拍摄分辨率太低或是压缩剪裁过度。

网友:
资料缺少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拍摄分辨率太低或是压缩剪裁过度。

拍摄时分辨率很正常的,上传时我这边居然自动压缩了。
清晰的电路图现在只能到二楼下载了

网友:
这电路图画得就不清楚,再经过拍摄,压缩,那就更看不清了,不过看在你和我都是今天晚上才赶上发的贴,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摄时分辨率很正常的,上传时我这边居然自动压缩了。
清晰的电路图现在只能到二楼下载了

你再上传前把照片做合理的压缩上传时就不会自动压缩了。
不可能让所有参与投票的矿友都去下载你的电路图,所以还是要上传您的电路。

网友A:
我下载看过了,电路图画的太潦草了!即使分辨率够了也不清楚,原想帮你处理一下上传,看来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看过了,电路图画的太潦草了!即使分辨率够了也不清楚,原想帮你处理一下上传,看来不行了。

一楼重新编辑好了,没有写清楚的做了旁注。

实在不行请你删除我重发

网友:
我删了很容易,恕我直言,你可能没有认真看大赛公告和参赛注意事项,也没看过已通过审核的帖子,你不知道有哪些内容是不能少的,如果你再重发可能还不合格。
我建议你还是认真看好公告和参赛注意事项,看一下通过审核的作品(例如刚通过审核的1996的帖子),准备好必不可少的内容的文档,11点后我删你此贴那再重发可否?

网友:
手工画再拍照也行,要工整清楚,这不难呀,认真些都能做到。

网友:
11点了,我删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