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收音头FM天线的接法

楼主(2018-02-19):
请教如下图收音头FM天线的接法:这机用何种天线效果最好?如果用简单的一根导线或者一根拉杆天线,接那个口效果好?

网友:
一根短电线或拉杆接中间

网友A:
还有一个AM中波广播接口呢,楼主什么牌子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AM中波广播接口呢,楼主什么牌子的收音机

NAD 4225型收音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NAD 4225型收音头

拉杆天线该接75欧姆接口。

网友B:
中波天线接AM,调频天线用75欧同轴电缆的外层接G内芯接右二,用300欧馈线的接右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天线接AM,调频天线用75欧同轴电缆的外层接G内芯接右二,用300欧馈线的接右一二

多谢大神解答,这个75欧姆的电缆用有线电视信号线可以不?长度1-1.2米?

网友:
差不多类似的

网友:
嗯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