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板维修求解

楼主(2018-02-20):
  家用LED灯板使用一段时间后,往往会因为一两个灯珠损坏而报废,大部分还是好的,弃之可惜,由于贴片灯珠很难手工焊接,温度稍高即损坏,所以本人尝试用普通插脚式LED代替,但十几分钟即烧毁,怀疑是电流不符,用普通的1A整流二极管代替,结果也一样,求解。如果是发热的问题,是否可以用贴片的整流管呢?

网友:
白色照明用LED电压是3.2-3.3V,电流是150-175mA,代换必须使用同一规格的,盲目的代换属于瞎搞

网友:
一个两个坏灯珠,短路就可以继续使用,用直插灯珠容易坏,我也是这么修的,用F8草帽灯珠,0.5瓦的,用不久就继续烧,厂家恒流源电流太大,用的是0.35a每瓦灯珠,直插的F8是0.11a每只,两并也超过太多

网友:
涨知识了,新事物还要慢慢明白。

网友:
坏一两个,可用10欧姆电阻代替一下,寿命也得到保证

网友:
用2个带脚发白光的LED管并联后代替一个贴片LED管,应该可以。

网友A:
灯板一般采用0.5瓦的贴片灯珠,通过串联和并联组合而成,恒流供电(一般电流在350毫安左右)。
厂家追求亮度,有时电流过大,或散热不好,容易烧坏灯珠。
修理需用同规格的灯珠替换,普通插脚LED电流太小,不能替换。
坏一两个灯珠,应急可直接短路坏的灯珠或串接4007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板一般采用0.5瓦的贴片灯珠,通过串联和并联组合而成,恒流供电(一般电流在350毫安左右)。
厂家追求亮 ...

    4007代替可行,已经试过,同型号灯珠焊接比较麻烦。

网友:
你可以直接把灯珠铲平,然后找一个带铝基板的或者找个废灯,连同基板剪下。用导线焊上,不容易坏的,

网友:
某宝买个2元包邮的灯,拆开替换零件,

网友:
我都是短接坏灯,根据电源的适应性不同,可短接的数量也不一样,一般三个两个的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