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M2000同步检波效果

楼主(2018-02-20):
普通检波,信号衰落时音质变差发劈,使用同步检波后信号衰落时音质基本不变,听觉舒服,如果配合慢速AGC或自己DIY的手动AGC,则效果与中波接近,即便没有衰落现象或收中波音质也有明显改善。只可惜同步检波电路复杂,成本高,如果有专用的芯片就好了,收音机已成过眼烟云,没人再费这功夫了,并且多数人对音质并不过于追求。录制后的效果不及现场,手机放音也出不来效果,用耳机或功放效果明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sony有cxa1376啊,不过只是集成在里面, 看看dsp芯片会不会集成进去,估计也只是软件实现

PS: HAM2000同步检波有3种模式? 上下边带同时输出? LSB?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有cxa1376啊,不过只是集成在里面, 看看dsp芯片会不会集成进去,估计也只是软件实现

PS: HAM2000同 ...

两种,usb和lsb

网友B:
听起来,衰落对音质的变化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同步检波并未给调幅解调带来音质的提高,实际上也不可能提高,仅对信噪比有一定的提升,但这不等同于提高音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ony有cxa1376啊,不过只是集成在里面, 看看dsp芯片会不会集成进去,估计也只是软件实现

sony的cxa1376实现上应该是比HAM2000的同步检波电路简单些,主要差距应该在两个相位差90度的全通网络的精密度上,但没找到详细资料。
NXP车机DSP有资料显示,其AM是同步检波与包络检波可切换的。

同步检波实现上,常见有2类:
第1类:1个乘法器,无相位差90度的全通网络。其解调输出是AM信号上/下边带的混合,也就是无法对付单边邻频干扰。
第2类:2个乘法器,有相位差90度的全通网络。其解调输出可选AM信号的上/下边带,可对付单边邻频干扰。
NXP车机DSP的AM同步检波是哪一类,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衰落对音质的变化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同步检波并未给调幅解调带来音质的提高,实际上也不可能提高, ...

中间那段是同步检波,开始和结束是普通检波,手机外放听不出多大差别,用耳机或功放就出效果了。顶楼我就说了,很多人听不出差别的,亦或听出来也不愿承认,毕竟同步检波鹤立鸡群,不招人待见。

网友:
我想也是,但屏幕上没看到usb, lsb的标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那段是同步检波,开始和结束是普通检波,手机外放听不出多大差别,用耳机或功放就出效果了。顶楼我 ...

需求少,厂家也懒得专门出单独芯片,如果厂家自己搭,从成本上又不划断, 你看1103和1106的前端电路(中频解码之前)差不多,但多了同步检波,电路布线拥挤不堪,放不下还竖了个板子。

网友:
看来都是收音機的发烧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ony的cxa1376实现上应该是比HAM2000的同步检波电路简单些,主要差距应该在两个相位差90度的全通网络的精 ...

看到的同步检波机子,貌似都能区分上下边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求少,厂家也懒得专门出单独芯片,如果厂家自己搭,从成本上又不划断, 你看1103和1106的前端电路(中 ...

Sony有AM同步检波的专用芯片CX857(不包含全通移相电路),基本不外售,Grundig 根德在Satellit 700用。不过据说后来Sony感觉Satellit 700威胁到了自己的类似机型,就禁售了,所以才有了Grundig Satellit 800(也就是德生HAM2000)。
至于CXA1376,就更复杂了,AM同步检波其中只是一项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的同步检波机子,貌似都能区分上下边带

是的,常见的商品机,如Sony ICF-SW7600GR,德生HAM2000,Grundig Satellit 700等,AM同步检波是可以选LSB/USB的。
但一些业余电路,以及论坛中的一些讨论,常常是无法选择LSB/USB的“第1类”。甚至有个老外把平方率检波标注为同步检波

网友D:
实际听的时候效果没区别,机型是gr。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听的时候效果没区别,机型是gr。

效果是明显还是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是明显还是不明显

没效果,=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