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保质期干膜做的PCB

楼主(2018-02-20):
殊不知,感光干膜是有保质期的,前些年网购的这一批感光干膜,用感光法自制PCB,用过保质期干膜做的PCB 曝光显影后 ,连logo都缺笔少划了 ;新采购的这批次耗材 ,什么时候能到货啊? 制造高品质的PCB 离不开优质的原材料而且同时不要听信奸商的忽悠,很多耗材都是有保质期的,尤其是像感光干膜,保质期也就半年左右,过了保质期,你很难把干膜良好的敷设在覆铜板上,更别说平整的贴膜上。。当然还是有一定的补救措施,也就是在敷设好感光干膜→贴膜【必须保证无气泡、光滑平整】,之后采用加热法,增强其粘附性即可
还有就是,不要妄想卖家卖给你的贴膜【感光干膜】一定就是保质期内的或者是刚生产的【既有可能就是库存积压的】,因此你拿到手之后怎么也贴不好

网友A:
反复看了几遍,没搞明白。过保质期的感光干膜是彻底不能用了,还是仍有补救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复看了几遍,没搞明白。过保质期的感光干膜是彻底不能用了,还是仍有补救方法?

说明你看的还是很仔细,看看这篇文章的第二篇,上面写的就是补救之后,放进去腐蚀,得到的最终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你看的还是很仔细,看看这篇文章的第二篇,上面写的就是补救之后,放进去腐蚀,得到的最终效果。。

看到了最终溶蚀的结果,图片是一团糟,不知图片是腐蚀过程、还是最终结果,因此才问有无补救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最终溶蚀的结果,图片是一团糟,不知图片是腐蚀过程、还是最终结果,因此才问有无补救方法。

其实呢,这也不完全腐蚀造成的,也有很大的可能。。只是怀疑,觉得可能是使用脱膜剂【强碱】,脱膜时候,浸入到干膜之下造成的

网友:
你可以再试试:贴感光膜之前,将覆铜板放入腐蚀液2分钟取出洗净,热风吹干、趁热贴膜......

网友B:
前几年买了200g感光蓝油,一大瓶阻焊绿油,就用了一次,前段时间打开铁皮柜子拿出来一看,全干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买了200g感光蓝油,一大瓶阻焊绿油,就用了一次,前段时间打开铁皮柜子拿出来一看,全干巴了,,,

存放条件?感光蓝油与阻焊剂应当密封后放置于阴暗处保存

网友(2018-05-10):
是废物利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