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9伏锂电池(电池夹型)

楼主(2018-02-20):
  上次发了一个DIY的锂电池是用开关进行串并联转换。电池串联时提供8.4伏电压。并联时提供4.2伏电压,并可通过接头充电。
  这次发一个用电池夹做的8.4伏电池。用一个24伏继电器的外壳做了一个很小的电池夹(当然也可以用别的材枓)。这电池夹刚好可放到9伏电池内。我把原9伏电池内的东西拿走。只留下接头及外壳。把电池放到电池夹内,再把电池夹放进9伏电池的外壳内。用胶纸带固定(不要用胶水粘,因为电池还要拿出来充电)。这样一个的9伏电池就完成了。还是名牌呢。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里面再做电池架?楼主认真了,焊线不是锂电的体积可更大吗?

TB上方锂电很多,实际容量都小,楼主的测测能放电多少(10mA可几小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里面再做电池架?楼主认真了,焊线不是锂电的体积可更大吗?

别人送了一些小锂电池。也不知用来干什么。DIY一些9V不同类型的锂电池玩玩。
焊线当然较简单方便。但如果加入平衡充电路的话,一样会占去一定的位置。

网友B:
我之前用CR2032锂电池搞了个"9V层叠电池", 效果非常好。这种一次性锂电不能大电流放电,但漏电很小,容量也很大(2032大概有超过400mah的容量)。我用6节电池3串2并弄了一组电池,原本想着万用表能用2个月的,结果到现在有8个月了,按我以前的经验,9V的碳电池用不到1个月,9V的南孚碱性电池最多3个月。
大批量买这种工业锂电池很便宜,一组6节也才1.3元。和零售的碳电池差不多了。我估计还能再坚持一阵,现在只是在电流超过5mA时会低压报警。之前一下买了500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CR2032锂电池搞了个"9V层叠电池", 效果非常好。这种一次性锂电不能大电流放电,但漏电很小,容量也 ...

是啊!现在的电池都比过去便宜了很多。DIY只是乐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CR2032锂电池搞了个"9V层叠电池", 效果非常好。这种一次性锂电不能大电流放电,但漏电很小,容量也 ...

只能拿出来送人了吧!放时间长了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拿出来送人了吧!放时间长了不能用了。

用来垫个桌脚什么的还是方便
好在这种电池寿命长,放个5年还能用。

网友D:
这种小锂电好像是110mah的,容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锂电好像是110mah的,容量太小了。

两个并联也有220mAH。一般也可以用很久,而且可再充电。

网友E:
这个办法很好,锂电池避免直接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办法很好,锂电池避免直接施焊。

谢谢称赞!

网友F(2018-03-29):
很好,做的很漂亮,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做的很漂亮,学习一下

谢谢支持!你的支持是我DIY的力量源泉!

网友F:
不敢支持了,怕触犯版规。
其实我是琢磨着还是使用升压电路,把万用表的开关当做切断电池和升压电路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敢支持了,怕触犯版规。
其实我是琢磨着还是使用升压电路,把万用表的开关当做切断电池和升压电路的开关

最要紧的是参与在其中。
其实除了用万用表的开关外。升压电路自己也要有开关。要不用起来很不方便。

网友G:
看起来不错,那还能充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不错,那还能充电么

要拿出来充电!用电池夹就是方便拿出来。

网友H:
做的真不错,又多了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真不错,又多了种方法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做的很漂亮,学习一下

谢谢支持!互相学习!

网友I:
单锂升压电路的我买过俩,用万用表,锂标称800mah,实际使用容量也不大,最多2个月要充电,升压有充电电路,带低电压检测,一年多双殉职,电池1几个月鼓包,电池2容量下降厉害,电池是软肋,还有升压效率和自放电问题,坏后在论坛买的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8186153944.4.666a2e47H5a8hX&id=551021793081

叫他改15元。这个好用,3-4个月还有电,俩电池串联,无升压电路,其实可以自己拿手机电池diy,不美观方便,大了放不了,考虑15元也不贵,去年8月至今,暂行,寿命待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锂升压电路的我买过俩,用万用表,锂标称800mah,实际使用容量也不大,最多2个月要充电,升压有充电电路 ...

要放进9V电池内,这锂电池当然不能太大。外面卖的电池容量一般都是虚标。
我这自己DIY的容量自己知道。当然如果万用表有位置,可以用大一些的电池。

网友:
图片那个小的软包电池是不是鼓了?过放了?